看到一个电机控制方面的电路,不知道他是怎么控制可控硅

楼主(2013-01-09):
(图片)

网友A:
不知道你是怎么不知道他怎么控制可控硅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是怎么不知道他怎么控制可控硅的?

是那个它 TA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那个它 TA

out端一个5V负脉冲,通过光耦817变为一个12V的正脉冲,再通过Q3变为负脉冲给可控硅,它就导通了。这样够清楚吧。

网友B:
截图不完整,可控硅上端(T1)接到哪里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截图不完整,可控硅上端(T1)接到哪里了?

接电机那边   斩波调速吧

网友:
可控硅正压开通  反压关断

网友:
Usually we use MOC304X or MOC3022 to coulpling the control it!!

网友:
双向可控硅,门极触发电流正向反向都能触发,但灵敏度有差异,具体可看双向可控硅方面的书。
图中接法是常用接法,低压控制电源的+12V和可控硅T1共点(注意只有一处共点),触发电流从T1流向G,只要有电流,可控硅就导通,没有触发电流,可控硅就不通了,负载和可控硅是串联的,接在哪边都行,但一般接在T2端。

LZ提问后是否不再回来看,上次的问题 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516209 贴了一个图应该很清楚了。

网友:
LZ不好意思,批评错了,竟然都是“老帖”了,问题太低端了,高手都不屑一顾了。

网友:
金牌会员是怎么来的

网友(2013-02-13):
楼主问过后自己可能找出答案来了,所以再不回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