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哪里能买到mach3专用PCI转并口卡

楼主(2013-01-09):
麻烦一下:这几天初学雕刻。电脑没有并口。看网上资料mach3雕刻软件有专用并口卡。请问哪里能买到?谢谢

网友:
主板没并口可以用usb的mach接口板,不过不太稳定,可以用pci转并口卡再接并口接口板。万能的TB上有很多

网友:
台机很多都有并口,直接连出来就可以了,查下插针。

网友:
我用过不太稳定,用维宏卡,好用

网友A:
前一阵刚买了个PCI转的根本不行,后来发现主板上是有并口插针的自己买个引出线  引出来就行,自带的才最稳定好用。一般台式主板都会有并口排针的你找找

网友:
mach3都可以接什么样的电机控制系统?交流伺服的可以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前一阵刚买了个PCI转的根本不行,后来发现主板上是有并口插针的自己买个引出线  引出来就行,自 ...

修改下地址就行了!PCI并口卡理论上全部可以使用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修改下地址就行了!PCI并口卡理论上全部可以使用!

可能我买到垃圾了,插在槽上根本不识别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我买到垃圾了,插在槽上根本不识别。。。

要么插槽坏了!要么卡损坏了!有发现新硬件的情况,在安装驱动就行了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要么插槽坏了!要么卡损坏了!有发现新硬件的情况,在安装驱动就行了! ...

哎,东西也不值钱不管他了,已经在用主板自带的并口插针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哎,东西也不值钱不管他了,已经在用主板自带的并口插针了

效果如何呢?可以详细说说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效果如何呢?可以详细说说嘛

你说PCI转并口那个效果?我是试了2台电脑都用不起来,买之前先问清楚卖家是不是亲自用在mach3上试过再说,一般都是wch351芯片的那个
电脑并口插针当然完全木有问题啊真实的物理并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