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各位推介一下常用可控硅,控制交流同步电机,谢谢!

楼主(2013-01-09):
交流同步电机 参数:
AC 220V/240V
50/60Hz
4w

麻烦各位推介一下常用可控硅,控制交流同步电机.
谢谢各位

网友(2016-07-25):
bt12-600W,你还在作交流电机吗?

网友:
bta27-800v

网友A:
同步电机还可以用可控硅控制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步电机还可以用可控硅控制???

有啥不能?

网友B:
我也是啊 用霍尔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啊 用霍尔呢

先搞清霍尔是啥DD再说吧,可控硅算是个执行机构,霍尔是个传感机构

网友:
功率很小,应该很容易找,我们一般用瑞萨!

网友:
双向光耦就可以了  楼上的推荐那那大的可控硅,能导通吗。(可控硅有最少维持电流的)

网友:
是双向可控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