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入门FPGA画了一块板子,欢迎大家拍砖。还望指点一二,...

楼主(2013-01-09):
FPGA刚入门还不是很了解,画了一块板子,欢迎大家拍砖。。。

资源有:2个PS2接口;一个VGA接口;8MByte的SDRAM;8MByte的SPIFLASH;一个Atmel的AT24C02;一个4.3“TFT;其他接口通过FPC端子引出;ADS7843触摸屏;
DXP截图

正面图

背面图

顺带做了一个JTAG   Usb - Blaster V2

UsbBlaster的制作资料是来自本论坛的。现再次上传一遍。

网友A:
是什么屏,简单介绍下,有外部预留接口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屏,简单介绍下,有外部预留接口吗

资源有:2个PS2接口;一个VGA接口;8MByte的SDRAM;8MByte的SPIFLASH;一个Atmel的AT24C02;一个4.3“TFT;其他接口通过FPC端子引出;ADS7843触摸屏;

网友B:
VGA 没有专用晶片,现在已经很多 LCD 显示器不支持低解析格式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GA 没有专用晶片,现在已经很多 LCD 显示器不支持低解析格式了.

谢谢!本来打算用一颗芯片的,纯属偷懒行为,所以没有加,目前是练手用的,看来以后的板子上要加上了。。。

网友:
牛人啊,跟着你一起学习FPGA呗!以后可以搞个开源项目了

网友:
等楼主开源,有兴趣做大屏的驱动,,像8寸,10.4寸。。

网友C:
谢谢楼主共享。
请问一句。附件中的USB BLASTER。直接用里边的SCH画PCB。可以正常工作吗?
我也在学习FPGA.但是工具太多。摆了一桌子。所以想自己LAY一片板子把JLINK、RS232、485、和USB BLASTER通过USB HUB做在一块板子上。。
希望能得到您的回复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楼主共享。
请问一句。附件中的USB BLASTER。直接用里边的SCH画PCB。可以正常工作吗?
我 ...

是的,是V2版本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是V2版本

多谢兄台告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本来打算用一颗芯片的,纯属偷懒行为,所以没有加,目前是练手用的,看来以后的板子上要加上了。。 ...

如果是 AD7123已經落後了,現在都是 HDMI 或 DVI  控制.
FPGA 最好選擇 Cyclone IV ,因為 Cyclone II 大廠都停止開發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 AD7123已經落後了,現在都是 HDMI 或 DVI  控制.
FPGA 最好選擇 Cyclone IV ,因為 Cyclone II 大廠 ...

刚接触不知道具体哪个系列会合适,Cyclone IV 会不会价格太高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接触不知道具体哪个系列会合适,Cyclone IV 会不会价格太高。。。。

代理商比掏寶便宜

國外的Xilinx廉價開發板,因 HDMI及DVI 330MHZ 以上,所以如果使用 ALTERA 建議選擇Cyclone IV

网友:
能给一个4.3寸屏的接口定义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接触不知道具体哪个系列会合适,Cyclone IV 会不会价格太高。。。。

C IV比C III便宜,CIII 比CII便宜,相同或相似规格的前提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