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行 .bat出现的故障,系统为XP(故障见帖子内图片)

楼主(2013-01-09):
运行 .bat出现此状况,如何解决?
在其他电脑没有问题。
同事的电脑,让他换系统,他舍不得,我觉得是他的系统问题,还有什么其他好的拯救措施么?

网友:
問題不夠清楚。

网友A:
运行盗版软件的破解?
系统应该没什么问题,操作有问题

网友B:
目录路径错误或路径中有中文, 所以提示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目录路径错误或路径中有中文, 所以提示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

其他电脑,任何位置放置都没有问题,唯独这台电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运行盗版软件的破解?
系统应该没什么问题,操作有问题

你懂得

操作没有问题,其他电脑随便位置,随便打开

网友:
反正 提示是  找不到文件或目录...

用工具(procmon.exe)检测你那个运行时要调用什么文件

网友:
这个是这样的,调用Command.exe 这个文件的来编译的,你可能是这个文件出了什么问题,或者是系统环境变量里面,就是path没包含,想不到10多年前的学的东西今天还用到了一次

网友:
应该是path有问题吧

网友:
找不到文件  检查下 路径看看那

楼主:
明天回公司实验一下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