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阳能热水器传感器

楼主(2013-01-09):
家里的太阳能控制器坏了,想自己做一个,我上网查了很长时间资料,没什么实质的,一看传感器,挺复杂的,我从网上买了个原配的,在网上查了下,资料很少,网上大部分都是18B20的,这个他们说是NTC或PT100,具体是怎么用51单片机驱动?师傅们指点一下,我最近刚入门单片机,想自己做一个强化一个实践能力.

网友:
就是普通的热敏电阻而已,用单片机的AD读取啊

网友:
热敏电阻而已

低成本是关键     18B20  脚多

现在一般  4根线测水位和温度

网友:
18B20两线是可以,水位用两线,四线刚好,至于价格用热敏到时温度不准很烦的会有一部分生产成本,还有需要使用带AD单片机成本也不一样,再说现在18B20好像不是很贵!
楼主可以用表测下,其中两根水位肯定是要跟那些电极相通,至于温度是不是18B20,还是热敏电阻测下便知:18B20肯定有明显的晶体管特性如二极管一样的正反向电阻,热敏电阻应改没有这特性,当然不排除热敏半导体,不过可以放入热水,冷水再测,肯定就能辨别了!

网友A:
这个水位是怎么测量的?难道只测一个点?

网友:
是10k的热敏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水位是怎么测量的?难道只测一个点?

我也想知道。我层拆过,里面很简单,外观看着就是弹簧串联电阻。。。不知原理。温度就是一个pt1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