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给SIM卡加热?

楼主(2013-01-09):
低温-40°的情况下,假如出现SIM卡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,有什么方式给sim卡加热?

网友:
在PCB背面放置一大功率电阻,缓慢,均匀加热。

楼主:
很难估计啊,多大的功率才是合适的。空间所限,只能使用贴片电阻了。

网友A:
sim卡在-40℃就不能工作了吗? 为何要加热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im卡在-40℃就不能工作了吗? 为何要加热呢

确实有不工作的情况。。。
甲方提出要加热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有不工作的情况。。。
甲方提出要加热。。。。

哦, 我孤陋寡闻了

SIM卡旁边放置发热器件呗, 比如SIM卡在电池下面,电源芯片边上, 发热大的芯片旁边. 实在不行就放几个电阻加热.用NTC或PTC做粗略自动控温的不更好吗

网友:
放个电源芯片边上?

网友:
丫的,放在怀里暖着!

网友:
热水袋捂上。

网友:
呵呵,硬件结构设计要考虑充分!
如果结构已经定死了,那就增加辅助加热功能吧!
比如放到怀里暖和下

网友:
可以整台850对着它吹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很难估计啊,多大的功率才是合适的。空间所限,只能使用贴片电阻了。

一直在产品上用 贴片电阻加热某些场合。

你在旁边再贴一个温度探头,做成闭环mcu处理不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直在产品上用 贴片电阻加热某些场合。

你在旁边再贴一个温度探头,做成闭环mcu处理不就行了。

目前也只想到用贴片电阻来加热。
已经固定用一根信号来开启和关闭加热功能。准备用个BJT来控制给电阻加热好了。
成本所限,不可能添加MCU做回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