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CC电源设计变压器

楼主(2013-01-09):
最近用到一路5v,1A电源需要直接220V供电,需要集成到现在已有的pcb上,查了半天,可以设计一个RCC电源,以前从未设计过,求大神指教,是不是RCC电源中的变压器都需要自己绕制?

网友:
电源中的变压器都是定做的,数量少可以自己绕

电源设计难度不小,RCC更是神们玩的东西

别的不多说,建议通电之前拿个纸盒罩上面,免得电容爆了吓一跳

楼主:
谢谢指点,先摸索着试试吧

网友:
我也在玩这个,不过现在还是菜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