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讨论一下电力猫的通信方式,是无线还是用电力线。

楼主(2013-01-09):
今天购买了两个tplink的电力猫,理论传输距离是300m,要求是在同一个电表内,但我今天测试,距离100m的两个场所,使用电力猫无法连接,但是在房子内部,就算不是同一个电源供电也能通信,最后打开电力猫,使用笔记本的5v供电,将插头接一根线,也不用插到插座上,尽然也能通信,而且速度还行,所以我觉得,电力线好像是充当天线,这个东西本质就是无线通信。

网友:
电力载波?

你这个不是同一个供电应该不影响
毕竟电力载波发射部分跟供电部分肯定是隔离开的

载波部分必须有导线连接

网友:
感觉也是载波

楼主:
载波是肯定的,最初我以为和dsl技术一样是有信号环路的,但这样看来是没有环路的,开路的天线也能工作。

网友:
打400问问?
天线工作那就是两种不同的设计方案
没必要重复

楼主:
问过了,说有可能。

楼主:
对啊,使用笔记本的usb供电,只要天线就行, 不过距离比较近,今天改造一次,直接将数据隔离变压器的信号引出,通过电话线传输,100m的距离基本上在197Mbps,使用100M的交换机,感觉不到猫的存在,复制大型文件也是很快的,300MB的文件,60-70s,查看任务管理器的网卡使用情况,本地连接基本在45%左右。性能不错,再远没有测试。

楼主:
我这里是工厂环境,电磁干扰比较严重。这东西在家里用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电力载波和ADSL是同类型技术,而且载波频率比ADSL高,在2MHz~30MHz范围内,这个频率范围已经有一定的空间辐射能力,所以近距离无线连接是有可能的。
同一个电表下就能用的说法不严谨,仅仅是为了通俗易懂而这么说,很多工业环境有额外的电源滤波器,电力猫也过不去的。

网友:
公司做这个的飘过

楼主:
滤波设备倒是没有,工业电子器件很多,怀疑是干扰!

网友:
其实,一台垃圾的台式机电源,足以让电力载波信号淹没。
用usb电源能通信的原因是载波本身也向外辐射,甚至两条独立电源线靠的很近也能通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