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protel99 自己画元件时那个黄色的拖延体怎么设置透...

楼主(2013-01-09):
我想在第二张图中能显示我定义引脚的名字,如何使得那个黄色的拖延体变成透明的呢?
之前自己花的时候那个是透明的,但现在不知怎么的就不透明了,是不是哪里我设置错了。
有哪位能给个答案吗?在这先谢谢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受困于此,只能先画黄框,然后添加引脚。

网友:
双击黄色框体,将Draw Solid 的勾 去掉

网友:
重新全选引脚,复制粘贴也可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哈哈。。。原来如此。谢谢各位了!解决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