铝焊接,坛子里有人能弄过不?

楼主(2013-01-10):
有个铝件断了,找不到加工的地方,请问浦东哪里有焊接铝的地方呢。
我手上有热风枪和电烙铁,能自己焊接嘛?
上图:

网友:
2. 焊接方法
  几乎各种焊接方法都可以用于焊接铝及铝合金,但是铝及铝合金对各种焊接方法的适应性不同,各种焊接方法有其各自的应用场合。气焊和焊条电弧焊方法,设备简单、操作方便。气焊可用于对焊接质量要求不高的铝薄板及铸件的补焊。焊条电弧焊可用于铝合金铸件的补焊。惰性气体保护焊(TIG或MIG)方法是应用最广泛的铝及铝合金焊接方法。铝及铝合金薄板可采用钨极交流氩弧焊或钨极脉冲氩弧焊。铝及铝合金厚板可采用钨极氦弧焊、氩氦混合钨极气体保护焊、熔化极气体保护焊、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。熔化极气体保护焊、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应用越来越广泛(氩气或氩/氦混合气)

网友A:
以上 是百度的 不知道对楼主是否有帮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上 是百度的 不知道对楼主是否有帮助

我也看了,我试过用氩弧焊,焊接不锈钢的,结果不行,还把焊接的修车师傅吓到了,
含焊接不锈钢的到处都是,焊接铝就找不到,现在没有头绪了

网友B:
LZ你确定这是铝?我怎么看着像钥匙用的最烂的合金啊。焊铝你这大块头的真不好整,而且自己焊了之后肯定跟原来的效果不一样,用着还担心吊胆的,生怕哪天又坏了。所以建议换根新的,起码安心得多。

网友:
浦东不知道,我们这有专门铝焊的,浙江的

网友:
射钉木仓,焊接方式也可以,,,试过,铝螺钉,砰的一声,,,就焊接到钢板上了,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也看了,我试过用氩弧焊,焊接不锈钢的,结果不行,还把焊接的修车师傅吓到了,
含焊接不锈钢的到处都 ...

是否是你用的  焊丝材料不对 ??
惰性气体保护焊 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了

网友C:
焊铝一般是用氩弧焊,就是要有反脉冲的那种,要不用交流氩弧焊,直流氩弧焊没有反脉冲打破氧化层,焊不起的。如果找不到地方焊,我这有,你自己出来回邮费,我免费帮你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你确定这是铝?我怎么看着像钥匙用的最烂的合金啊。焊铝你这大块头的真不好整,而且自己焊了之后肯定跟原 ...

一头是铝棒,一头是合金,是找人定做的,也是焊接的,不过现在他们单独不加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焊铝一般是用氩弧焊,就是要有反脉冲的那种,要不用交流氩弧焊,直流氩弧焊没有反脉冲打破氧化层,焊不起的 ...

多谢这位兄弟了,这边找不到焊接的,我把材料寄过去,回来顺丰到付就行了,怎么联系你,我QQ 63586282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否是你用的  焊丝材料不对 ??
惰性气体保护焊 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了 ...

是焊接的时候铝会起泡泡,然后爆开,想放烟花一样,吓死个人

网友:
城市边郊 找修汽车水箱的 包能搞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焊接的时候铝会起泡泡,然后爆开,想放烟花一样,吓死个人

铝箔高温下会在空气中燃烧的,冒泡泡融化之后就要high了,必须用惰性气体保护,直接焊估计要吓死旁边的人了吧……

网友:
一般铝焊接是要用交直流氩弧焊焊机的。

网友:
铝和铝能焊接,铝和钢就不好焊了

网友:
我有个雕铣机也断了个铸铝件,也想知道怎么焊接。

网友:
看到过一款铝焊条,丁烷枪就可以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U4NTMwMzIw.html

在别的论坛看到的广告,不保证真实性。有兴趣试试的可以当当小白鼠。印象中说这种焊接抗拉很强,但是抗剪切能力不好。
淘宝上有卖的,不便宜。

网友:
有一种硅胶似乎可以粘的很结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