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keil 字符串分割程序封装成函数并调用

楼主(2013-01-10):
请教各位大神,下面有一段keil 中字符串分割的程序我目前在main中运行正确,在1602的第4,第8,第12位置能正常显示分割出的"aa" "bb" "cc"字符串
但我想将该部分内容做成函数的性质调用,但一直编译不通过,请帮忙看下指点下迷津,感谢。

在main下编译通过的程序:

unsigned char buffer[]={"aa,bb,cc"};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char *p[3];
unsigned char *buff= buffer;

while((p=strtok(buff,","))!=NULL)
    {
     i++;
     buff=NULL;
    }
LCD_write_str(4,0,p[0]);
LCD_write_str(8,0,p[1]);
LCD_write_str(12,0,p[2]);

半途出家,自己瞎模滚打凑出来的函数,但编译不通过,也不知道该如何在main中调用
Split_String(unsigned char *buffer);
{
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unsigned char *p[3];
   unsigned char *buff= buffer;
   while((p=strtok(buff,","))!=NULL)
    {
     i++;
     buff=NULL;
    }
   return p;
}

网友:
unsigned char *buff= buffer;
buffer应该是Input_String吧!

网友:
结尾少了个}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句:Split_String(unsigned char *buffer);这个是什么书写格式?函数没类型,而且在函数的定义后面竟然有";"

楼主:
这是strtok函数的标准用法,也是网上找的,已经在开发板上验证过是OK的,现在像把这段内容做成函数调用,下面是我自己封装的函数,除去语法的问题,我在main 中该如何调用?
是否应该是这样

unsigned char *p;
unsigned char Input_String[]={"aa,bb,cc"};
main(1)
{
p=Split_String(Input_String);
LCD_write_str(4,0,p[0]);
LCD_write_str(8,0,p[1]);
LCD_write_str(12,0,p[2]);
}

自己封装的函数(不一定对。。。。)
Split_String(unsigned char *buffer)
{
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unsigned char *p[3];
   unsigned char *buff= buffer;
   while((p=strtok(buff,","))!=NULL)
    {
     i++;
     buff=NULL;
    }
   return p;
}

网友:
你这个子函数让我纠结不已啊,定义了一个指向数组的指针,但是你在while里面不停的给数组首地址赋值,但是while里面又给i进行自增运算,你这是想实现什么功能呢?另外,你返回的是数组的首地址,也就是说把这个首地址在主函数中赋值给了p,那么*p的值也就是p[0]的值,但是从子函数来看,p[0]里面应该是指针*p[0]的地址,所以,你的主函数一直在接收这个地址,然后在操作这个地址,我凌乱了

楼主:
谢谢毛毛雨,初学阶段,见笑了

我将程序更改了成如下形式

函数
unsigned char *Split_String (unsigned char *Input_String)
{
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unsigned char *p[3];
   unsigned char *buff= Input_String;
   while((p=strtok(buff,","))!=NULL)
    {
     i++;
     buff=NULL;
    }
   return p;
}

main内该部分函数(其他LCD及初始化部分省略掉了)

unsigned char *t;
unsigned char buffer[]={"aa,bb,cc"};

  t=Split_String(buffer);
  LCD_write_str(4,0,t+0);
  LCD_write_str(8,0,t+1);
  LCD_write_str(12,0,t+2);

目前跑出来的结果为几个大坨坨,程序端应该还有比较多的错误,请各位高手再帮忙扫下盲,谢谢。

楼主:
发重了,把内容删掉,嘿嘿

楼主:
char buffer[]="Fred,John,Ann"
char *p[3];
char *buff = buffer;
while((p[in]=strtok(buf,","))!=NULL) {
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buf=NULL; }如上代码,第一次执行strtok需要以目标字符串的地址为第一参数(buf=buffer),之后strtok需要以NULL为第一参数(buf=NULL)。指针列p[],则储存了分割后的结果,p[0]="John",p[1]="John",p[2]="Ann",而buf就变成    Fred\0John\0Ann\0。

估计是我理解错了,上面是网上有关strtok的用法,输出应该是指针数组(我的理解对么?)如P[1],而不是单纯的指针p

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在函数里怎么定义才可以让函数返回值为“指针数组”呢?

unsigned char *Split_String (unsigned char *Input_String)
{
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unsigned char *p[3];
   unsigned char *buff= Input_String;
   while((p=strtok(buff,","))!=NULL)
    {
     i++;
     buff=NULL;
    }
   return p;   (应该要返回“指针数组”而不是纯指针,这里还有函数头“unsigned char *Split_String” 应该怎么定义???)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har buffer[]="Fred,John,Ann"
char *p[3];
char *buff = buffer;

那我觉得你也得在主函数中定义相应的指针数组来接收返回值吧,返回p是的写法应该是没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