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进行多FPGA配置?

楼主(2013-01-10):
总共4片同型号的FPGA,芯片是EP4CE15,4个工程代码都是独立的,现在要求用1个FLASH配置4片FPGA,该怎么做呢?

网友:
4个工程代码都是独立的,建议单片机去配置

网友A:
同意2楼的办法,更加好奇的是,为啥不用1片EP4CE55而要用4片EP4CE15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意2楼的办法,更加好奇的是,为啥不用1片EP4CE55而要用4片EP4CE15呢?

省时(不管是调试还是量产,只需下载一次代码)
省钱(省3个EPCS)
省力(做PCB省了)

网友:
xilinx都能做到一个配置芯片配置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程序,altera应该也可以的,配置链路做成菊花链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省时(不管是调试还是量产,只需下载一次代码)
省钱(省3个EPCS)
省力(做PCB省了) ...

哦,可能楼主没仔细看我说什么,我的意思是,为什么不用1xEP4CE55+1xEPCS 取代 4xEP4CE15+1xEPCS呢
这样的话,更加:
省时(不管是调试还是量产,只需下载一次代码,而且配置简单)
省钱(1xEP4CE55比4xEP4CE15便宜)
省力(1xEP4CE55比4xEP4CE15做PCB省了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可能楼主没仔细看我说什么,我的意思是,为什么不用1xEP4CE55+1xEPCS 取代 4xEP4CE15+1xEPCS呢
这样 ...

呵呵不好意思没看到是55,只是我们的设计是需要4个芯片的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呵呵不好意思没看到是55,只是我们的设计是需要4个芯片的、

看厂家handbook啊,上面告诉了应该怎么做。
简单的说,第一个用主串模式,后面的用从串模式,所有的配置数据脚都有入和出,一个一个串起来就行了。第一个会给后面几个提供时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厂家handbook啊,上面告诉了应该怎么做。
简单的说,第一个用主串模式,后面的用从串模式,所有的配置 ...

串行的模式工程上不大好用,因为如果其中有一个芯片有故障,很难检修出来。
既然用的起FPGA,应该不要省这个小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