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F卡 文件系统 容量限制的问题

楼主(2013-01-10):
本人移植了ZLG的CF卡的文件系统,调试过程中在CF卡中建立文本文档,进行数据存储,文本文档的容量只能达到84kB,就不能再往里存入东西,容量大小始终是84KB,不知道那位大侠知道是哪里的问题?
现在能够建立个文本文档,也能存入数据,就是数据存的容量被限制.纠结........

主程序如下;
int main(void)
{

   /*set system clock*/
   SystemInit();
   /*set vector table*/
   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 0);
   am_delay_init(120);
   am_usart_init();
   GPIO_Config();

   //pdata = pdata;

   SYS_BusIni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ATA总线初始化*/
   ATA_INI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ATA设备初始化*/
//   SYS_IdeHardReset();//ATA设备硬件复位
//   am_delay_ms(500);//复位后ATA设备需在480mS内完成硬件初始化和自检
   Disk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初始化磁盘管理模块 */
   FileInit();
   char fileNameBuf[30] = "bcd.txt";                    //文件名,大写小写都识别成大写
   //char fileDir[30] = "dir2";
   char data[30] = "0x123456789:12:12:01\n";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AddFileDriver(CFCammand);

    FHandle = FileOpen(fileNameBuf, "RW");
    if(FHandle != Not_Open_FILE)
      {
    FileSeek(FHandle,0, SEEK_END);
    //while(counter--)
    FileWrite(data, 21, FHandle);
    FileClose(FHandle);
    GPIOD->BSRRL = GPIO_Pin_5;
    am_delay_ms(250);
    GPIOD->BSRRH = GPIO_Pin_5;
//        OSMakeDir("a:\\ARM&FATS");
//    OSRemoveDir("dir2.dir");
   AllCacheWriteBack();
      }
    RemoveFileDriver(0);

    }
}

网友A:
为啥不用 fat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啥不用 fat呢?

没有找到关于CF卡的fat的相关历程就选用的ZLG的,问题好多啊!

楼主:
没有人帮忙解决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