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VR Studio 6批量isp编程,每个芯片都需要设置一次熔丝...

楼主(2013-01-10):
工具是AVRISP MKII
每次烧录都要设置一次熔丝位吗?还是只设置第一次,后面的只要program flash就行了?

网友:
你烧几个试试不就知道了,烧完再度呗

网友A:
好像只要不断电就可以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只要不断电就可以的!

断电是指AVRISP MKII的外部供电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断电是指AVRISP MKII的外部供电?

我之前使用JTAG只要不断仿真器的电就可以直接烧写,但我现在使用的第三代仿真器JTAGICE3就不行,只要断开被烧写电路板的电就不行了!需要重新设置!

网友:
用elf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