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s1063a 在codec模式下解码的同时怎么通过获取录音数据?

楼主(2013-01-10):
在codec模式下能正常解码,但是无法获取录音数据。参照datasheet中的说明录音数据从SCI_HDAT1及SCI_HDAT0中获取,录音数据的FIFO为3712word(16bit)。
在录音模式下或者codec模式下(不解码)都可以正常获取录音数据,不读取录音数据FIFO也会溢出(到3712后从0再次开始)。

现在的问题是:在codec模式下只要在解码SCI_HDAT1的数据就开始超过3712导致不知道怎么获取录音数据?
有做过vs1063a codec模式的麻烦指导一下。

目前我不知道是初始化流程有问题还是相关寄存器没有配置。

vs1063初始化模式如下:

1、硬件复位 设置SCI_CLOCKF  SC_MULT×5  SC_ADD×2;
2、Load Plugin(1.45版本);
3、选择录音模式;
4、设置采样率;
5、设置录音增益;
6、设置声道 设置编码模式 设置RIFF 设置输出(SCI输出)   设置codec模式位;
7、设置SCI_MODE录音位
8、向VS_SCI_AIADDR写入0x50 启动

楼主:
在线等答案,真不知道什么原因HDAT1中的数据。

楼主:
SCI时钟已经小于CLKI/7了,目前的速率是1M。
在codec模式下,不解码获取录音数据也是正确的。一解码就不正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