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760的采样输出怎么换算成实际的电压值

楼主(2013-01-10):
差分输入,传递函数如下图

网友:
我是来看头像地

网友:
呵呵  头像确实不错
楼主学会认真看PDF 才行  这个公式 PDF 里面肯定有的

楼主:
这个公式真没有,我自己想了个计算,看起来是对的,来跟大神们讨教确认下。

网友A:
先取两点校正就可以求取电压值了,校正公式为->  斜率(Slewrate) = (高点的 DMM 值 - 高点的 DMM 值) / (高点的设定值 - 低点的设定值), 再求偏移量(Offset) = (高点的设定值) - (高点的 DMM 值)  / 刚求出来的斜率(Slewrate), 有了斜率(Slewrate)及偏移量(Offset)后就好办了,将 (目前的 A/D 读值 - 偏移量) x 斜率 = 实际量出的电压值,而上述的 DMM 值是指一般三用电表的电压读值,供楼主您个参考的方向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取两点校正就可以求取电压值了,校正公式为->  斜率(Slewrate) = (高点的 DMM 值 - 高点的 DMM 值) / (高 ...

谢谢楼上的指点,学习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指点,学习中。

您客气了,祝您学习顺利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您客气了,祝您学习顺利..

通俗易懂!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俗易懂!棒

也谢谢您,大家一起学习..

网友(2013-10-07):
mark,5楼。  这个要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