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的程序,不同的编译器,差别如此大

楼主(2013-01-10):
最近在用7289显示数码管,m128控制,程序很简单,就是操纵io口,用iar编译后,下载到板子里面有反应,用avrstudio5编译就不行,贴上程序如下:
/*                Decentralized Building Operation System, COMPUTING NODE                  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ile:ZLG7289.C
* 功能:ZLG7289B驱动程序。
* 说明:晶振不要大于12MHz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avr/io.h>
//#include <intrinsics.h>
//#include <ioavr.h>
//#include <iom128.h>
#define Z_DISPADR0        0x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显示起始地址,按方式0译码
#define Z_REST                0xA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复位指令

typedef unsigned char  uint8;
typedef unsigned int   uint32;
typedef float          fp32;
void ZLG7289_SendByte(uint8 dat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DelayShort
* 功能:短延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Short(void)
{ uint8 i;
  for(i=0; i<80; i++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不能小于50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DelayLong
* 功能:长延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Long(void)
{ uint8 i;
  for(i=0; i<200; i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ZLG7289_SendByte
* 功能:发送字节数据,高位在前,符合ZLG7289传输协议。
* 入口参数:dat                待发送的数据
* 注意:使用此函数前要选择ZLG7289,即ZLG7289_CS = 0;
*       本函数不操作ZLG7289_C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LG7289_SendByte(uint8 dat)
{ uint8 i;
  DelayLon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,T1
  for(i=0; i<8; i++)
  {
    //if( (dat&0x80)==0 ) FIO2CLR0 ^=1<<2;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DIO = 0
    if( (dat&0x80)==0 ) PORTA&=~(1<<1);                    //PA.1=0
  //    else FIO2SET0 ^=1<<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DIO = 1;
    else PORTA|=(1<<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.1=1
        dat = dat<<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数据移位
   // FIO2SET0 ^=1<<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LK = 1
       PORTA|=(1<<4);
    DelaySho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,T2
         //FIO2CLR0 ^=1<<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LK = 0;
     PORTA&=~(1<<4);
        DelayShor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,T3
  }
// FIO2CLR0 ^=1<<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DIO = 0;
  PORTA&=~(1<<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ZLG7289_SendCommand
* 功能:向ZLG7289发送命令。
* 入口参数:com                待发送的命令字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LG7289_SendCommand(uint8 com)
{
//        FIO2CLR0 ^=1<<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LK = 0;
    PORTA&=~(1<<4);
          //FIO2CLR0 ^=1<<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S = 0;
    PORTC&=~(1<<0);
          ZLG7289_SendByte(co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将命令发送出去
//        FIO2SET0 ^=1<<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S = 1;
        PORTC|=(1<<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ZLG7289_SendData
* 功能:向ZLG7289发送数据。即带数据的命令。
* 入口参数:com                待发送的命令字
*           dat     待发送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LG7289_SendData(uint8 com, uint8 dat)
{// FIO2CLR0 ^=1<<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LK = 0;
  PORTA&=~(1<<4);
  //FIO2CLR0 ^=1<<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S = 0;
  PORTC&=~(1<<0);
  ZLG7289_SendByte(com);
  DelayLon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,T4
  ZLG7289_SendByte(dat);
// FIO2SET0 ^=1<<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S = 1;
  PORTC|=(1<<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ZLG7289_SendBuf
* 功能:向ZLG7289发送显示数据,8字节,不译码。
* 入口参数:buf                显示数据缓冲区指针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ZLG7289_SendBuf(uint8 *buf)
{ uint8 i;
  for(i=0; i<4; i++)
  { ZLG7289_SendData(Z_DISPADR0+i, *buf++)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ZLG7289_Init
* 功能:ZLG初始化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ZLG7289_Init(void)
{
        //FIO2SET0 ^=1<<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S = 1;
  PORTC|=(1<<0);
          //FIO2CLR0 ^=1<<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CLK = 0;
    PORTA&=~(1<<4);
          //FIO2SET0 ^=1<<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DIO = 1;
   PORTA|=(1<<1);
          //FIO2SET0 ^=1<<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_KEY = 1;
        DelayShort();
//        DelayLong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LED_Display
* 功能:LED显示数据。
* 入口参数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isplay(fp32 Dat)
{
  uint32 x=0;
  uint32 data=(uint32)Dat;
  uint8 Display[4] = {0};
  ZLG7289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ZLG7289初始化
  ZLG7289_SendCommand(Z_REST);           //ZLG7289复位

  x=(data%100)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非零十位数,0不显示
  Display[3] = x;
  if(Display[3] != 0)
  {
          ZLG7289_SendData(Z_DISPADR0+3, Display[3]);
  }

  x=(data%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个位数及小数点
  Display[2]=x+0x80;
  ZLG7289_SendData(Z_DISPADR0+2, Display[2]);

  data = (uint32)(Dat*100);
  x=(data%100)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第一位小数
  Display[1]=x;
  ZLG7289_SendData(Z_DISPADR0+1, Display[1]);

  x=data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第二位小数
  Display[0]=x;
  ZLG7289_SendData(Z_DISPADR0+0, Display[0]);
}

int main(void){
        PORTA=0xff;
        PORTC=0xff;
        DDRC=0xff;
        DDRA=0xff;
        Display(22.22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Of Fil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A:
avrstudio5这个东东正在学习使用,想从ICCAVR转到avrstudio5!
请问一下LZ是否有学习教程呢!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vrstudio5这个东东正在学习使用,想从ICCAVR转到avrstudio5!
请问一下LZ是否有学习教程呢!谢谢 ...

没有,都一样的,无非就是头文件和中断向量一些细节的问题,不懂的论坛后一嗓子基本都能搞定

网友B:
我之前试过icc和gcc,调试了一个多机的485通信,icc的可以,gcc的只能一对一,找了几天都没找到问题,后来就改用icc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,都一样的,无非就是头文件和中断向量一些细节的问题,不懂的论坛后一嗓子基本都能搞定 ...

你的AS5是否有装汉化的,看到坛中可以汉化!但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VS2010,但不知vc++6.0是否可以对AS5汉化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AS5是否有装汉化的,看到坛中可以汉化!但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VS2010,但不知vc++6.0是否可以对AS5汉 ...

建议不要用汉化的,没几个引文单词,你英文的datasheet都能看下来,何况这个呢,不用浪费这个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试过icc和gcc,调试了一个多机的485通信,icc的可以,gcc的只能一对一,找了几天都没找到问题,后来 ...

icc据说是效率最高的编译器

网友:
只用过CVAVR的飘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icc据说是效率最高的编译器

恩,后来  我就一直用ICC了!!!

网友:
昏  不是IAR很好使用嘛  不过GCC的-S效率是最逆天的吧
这个我是看来的 不要鄙视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