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DB25插头单根针最大能过多大电流?带步进电机能挂不?

楼主(2013-01-10):
RT~~
自己搞的雕刻机。。现在想把雕刻机跟电路部分分开放。。之前一直背在雕刻机背面。。头重脚轻的。。而且增加了一些功能后。。就没地方安新电路了。。
3个步进1个主轴。。加上限位开关、水泵、对刀什么乱七八糟的。。
一共26根线。。连DB25的壳子都用上了。。步进那4根线每根只能用1个Pin。。一般连续工作2~4小时,DB25能撑住不?主轴的电流跟步进差不多。。

网友A:
DB25 的针走5安培没大问题。接线别是瓶颈就行。接主轴及步进电机是否能行,则取决于电机的电流大小。一般说来,的57、85的电机 电流不太大的话,没啥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B25 的针走5安培没大问题。接线别是瓶颈就行。接主轴及步进电机是否能行,则取决于电机的电流大小。一般说 ...

谢啦~~那我就用DB25了~~我的电机是42的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