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单轴加速度计低价有什么选择

楼主(2013-01-11):
精度和稳定性基本上没有要求
只作为一个固定大倾角的开关使用
单轴模拟的就可以
最好单片在10块以内

网友:
三轴的都有很多10块以内的,选择空间很大

网友A:
三轴的Lis33de 也是3元多,单轴的听说有5毛钱一个的。

网友B:
mma2260单轴1.5G。 估计不怎么好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轴的Lis33de 也是3元多,单轴的听说有5毛钱一个的。

求5毛型号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ma2260单轴1.5G。 估计不怎么好买。

果然不好买,问了几家,不是没货就是剩几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