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个大功率DC~DC 额定电流8A

楼主(2013-01-11):
输入电压32V 输出电压0~28V 可以调节。
准备采用LDO电源形式方式做。就是线性稳压电源的那种电路结构,现在不知道用什么管子。求一个20A左右的常用的功率管。

网友:
这么大功率线性电源能扛得住吗?

网友:
我以为你已经做好了,汗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标题是
做了一个大功率DC~DC 额定电流8A

网友:
你不是dcdc嘛,怎么又来一个LDO,汗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觉得普通应用不如开关降压省钱可靠,如果是低噪声电源就不能用普通三极管,大功率管一般都比较慢,

网友:
XL4012应该可以,不过负载波动剧烈时不推荐。

网友:
标题不合格吧算

网友:
你不是dcdc嘛,怎么又来一个LDO,汗。。。。。。
而且这个和LDO也扯不上关系啊,看看LDO是什么的缩写

网友A:
调整管最大320W的发热,准备观赏LZ准备的巨型散热片

网友:
用大一些的散热片,一般没有问题的.

网友:
LDO是low dropout
regulator,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
器,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
的。传统的线性稳压器,如78xx系列
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
高出2v~3V以上,否则就不能正常工
作。但是在一些情况下,这样的条件
显然是太苛刻了,如5v转3.3v,输入
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.7v,显然是不满
足条件的。针对这种情况,才有了
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。

网友:
我也以为你做出来了呢

网友:
看标题以为是做好了个BUCK电路

结果没想到只是IC选型………………而且还是LDO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标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内容真欠扁

网友:
上海芯龙新出的XL4016符合你的应用,
耐压40V,最大电流8A,效率一般90%以上,TO220
贴个图给你看一下
attach://84099.png

网友B:
XL4016是XL4012的升级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XL4016是XL4012的升级版

xie xie  wo kanka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调整管最大320W的发热,准备观赏LZ准备的巨型散热片

哪止巨型散热片啊,而且得是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型的散热片。想当年夏天我把一个150W的制冷片接到散热片上,然后通12V,背面用一个硕大的风扇拼命吹,结果几秒钟后就已经烫得不能摸了。我的散热片有半斤重。

网友:
D44H11 电流挺大的,  IC 10安

网友:
最好同步整流DC-DC buck方案,用LDO热量问题不好解决,并且在输入输出压差大时效率极低。

网友:
线性稳压 不可取  严重不节能  如果 为了文波小 可以想起他办法

网友C:
楼主散热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可怕,我认为有25kg铝就可以
不过一个管子热出不去,还是要几个才可以的

网友:
建议楼主用最少六个管子,再加风冷,不会有问题的。
没像楼上说的那么可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散热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可怕,我认为有25kg铝就可以
不过一个管子热出不去,还是要几个才可以的 ...

整个风洞,两个风扇差不多10斤应该够

网友:
接个热水器…… 估计就能一边工作一边洗澡了

网友:
前级用可控硅

网友:
嘿嘿,我也以为做出来了,准备学习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