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】中Cgs补偿方法的疑问

楼主(2013-01-11):
先来看原文中对于Cgs补偿的一段说明

如果Rs>>Ro,则可基本忽略Ro的作用。(应该这里的Rs讲的是图中的RL)
增加Rs和Cs后,会使MOSFET输入端的极点po和零点zo频率分别为:
po=1/2pi(Cs+Cgs)Rs,zo=1/2piCsRs。
如果Cs>>Cgs,则原有的极点po=1/2piRoCs由高频段移至低频段,频率由Cs、Cgs和Rs决定,而非Cgs和Ro决定,新引入的零点zo也在低频段并与po基本重合,两者频率差由Cgs与Cs的比例决定,因而很小。
通常Rs=2k-5kOhm,Cs=0.01-0.1uF。

把关键位置的元件提取出来仿真,分析
交流仿真结果如下图,为什么??

取消Ro

零极点终于出来了,

按照原帖的算法po=1/2pi(Cs+Cgs)Rs,zo=1/2piCsRs。

Po = 1/2PI( 0.1uf + 1000pf )*5k = 315hz
Zo = 1/2PI( 0.1uf )*5k = 318hz

低频时,电容不作用VO/VI = 1
最后频率足够高,电容值很小,电阻不作用 VO/VI = Xcgs/(Xcs + Xcgs)
和仿真基本一至

那此图何解?

我哪里搞错了?
难道是Po和Zo靠太近,作用相互抵消,最后还是剩下Ro和Cgs产生的极点?不应该呀,安捷伦电源上都这么搞。
那我的问题在哪呢?
这部分电路的真实作用是什么呢?

楼主:
这个pdf中的图片能看清楚

网友A:
这时候应该减小Cs吧?减小到0.01u试试行吗;

我有个疑问,画的交流等效图,那个3欧电阻不需要等效到输入端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时候应该减小Cs吧?减小到0.01u试试行吗;

我有个疑问,画的交流等效图,那个3欧电阻不需要等效到输入端 ...

0.01u更接近1000p,问题是加入那部分等效电路相当于没加,如果把他们放到同一个表中,波形会重合

3欧 电阻,哪来的?

楼主:
这样看可能更明显,不加补偿和加入补偿的电路,差异几乎看不出来

网友A:
3欧就是那个电流反馈电阻

你说的对,我也感觉极点没有改变,所以改变Cs值变小

你的这句话好像说错了,不知道是不是你打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欧就是那个电流反馈电阻

你说的对,我也感觉极点没有改变,所以改变Cs值变小

他把mos管等效为:受Vgs控制的压控电流源 Id,然后只分析输入部分

第一段我是复制了他的原文,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打错了

网友B:
楼主的图片看起来很亲切。
记得上学的时候,用lite版的pspice,大规模电路仿真不了,小规模大多有没必要仿真。
于是整天搜集简单又巧妙的小电路,用pspice验证、分析,很有意思。
还有就是手工推导晶体管电路的频率效应,再用pspice验证对比,呵呵,虽然lite版,也玩的不亦乐乎。
楼主的这个图正好以前算过,其实关键就是源极跟随器的频率响应。
对这类晶体管电路的小信号分析,手算的话,有三种典型的方法:节点方程(繁但准);密勒等效;开路时间常数(简单,近似度高,但只能分析极点)。
呵呵,看到楼主的图,我又算了一遍,有点像回到了学生时代。。。
题外话了,呵呵,主要是想起了学校生活。。。
仅作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图片看起来很亲切。
记得上学的时候,用lite版的pspice,大规模电路仿真不了,小规模大多有没必要仿 ...

我读书的时候没有学这个
所以我没有去分析mos输入与输出的关系

你有时间可否看看5楼的那个只有rc 的图,那结果对不,谢谢了

我现在只分析了控制信号与Vgs的关系,发【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】帖子的那个老大,在他那个帖子中有分析,很多人看过他那个帖子,但是没有人说他的分析有误,所以....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读书的时候没有学这个
所以我没有去分析mos输入与输出的关系

呵呵,学校里模拟电路课程是不要求这些的,只是出于个人爱好,若有兴趣,我可以提供一些相关文档。
因为刚好以前帮别人分析过类似的电路,我当时的考虑就是求出mos管那一级的频率响应,然后总的环路及闭环频率响应就清楚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图片看起来很亲切。
记得上学的时候,用lite版的pspice,大规模电路仿真不了,小规模大多有没必要仿 ...

那个Vout/Vin不就等于Avdc么??怎么后面又乘以个式子?那个式子怎么来的?Avdc不是交流放大倍数么?怎么用vdc表示呢?

那个极点频率怎么来的?式子列的太少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学校里模拟电路课程是不要求这些的,只是出于个人爱好,若有兴趣,我可以提供一些相关文档。
因为 ...

如果你能提供一些相关文档,那就太好了,非常感谢

网友:
5楼中说的那个补偿,我是第一次见到,运放带容性负载时若不稳定,
一种补偿方法是在运放输出与电容之间加一个电阻(阻值有要求)以隔开运放与负载电容的直接相连。
也就是说只加电阻Rs(阻值有要求)就能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。
是不是可以完全补偿,对于你说的这个图,我现在还不太清楚。

网友B:
补充说明:9楼的频率响应,只是用了一阶近似,且没考虑mos输出电阻(很大)的作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个Vout/Vin不就等于Avdc么??怎么后面又乘以个式子?那个式子怎么来的?Avdc不是交流放大倍数么?怎么 ...

呵呵,Avdc只是中频区增益,后面那个带s的式子是交流影响,也就是说中频区以后,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,增益会下降,频率到了fp处,增益幅度降为中频区的0.707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补充说明:9楼的频率响应,只是用了一阶近似,且没考虑mos输出电阻(很大)的作用。 ...

我的疑问只是5楼图片中
那个两个纯粹的rc电路中输出与输入的关系,不管mos

好像是lt有一套文档【运放稳定性分析】,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补偿分析方法,论坛有,如果要看可以搜一下

网友:
呵呵,有些匆忙,一时就找到这三个。
pdf是从《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4th》 截出来的,此书作者Gray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疑问只是5楼图片中
那个两个纯粹的rc电路中输出与输入的关系,不管mos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Avdc只是中频区增益,后面那个带s的式子是交流影响,也就是说中频区以后,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,增 ...

由前两个式子怎么推出的第三个式子?

网友B:
“那个极点频率怎么来的?式子列的太少了”
因为是手算的,方程步骤比较多,输入过来费时间。
我说一下过程:
为了计算简单,用的是“开路时间常数法”;此法用来估算晶体管电路的带宽(一阶近似)是很好的方法;缺点是不能推导零点。
开路时间常数法,只用来估算高端截止频率。
1、输入源置零,耦合、旁路这样的大电容短路。
2、将晶体管小信号模型中的电容单独考虑,如Cgs、Cgd。
     Cgs的时间常数就是Cgs两端的等效阻抗与Cgs的乘积;Cgd的时间常数就是Cgd两端的等效阻抗与Cgd的乘积。
     这两项加起来,就是总的时间常数,时间常数的导数就是高频端的截止角频率。

补充说明:单独考虑某个电容时,其它电容开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由前两个式子怎么推出的第三个式子?

呵呵,可能我没说清楚,第一个式子是结果,后两个是对第一个式子的说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那个极点频率怎么来的?式子列的太少了”
因为是手算的,方程步骤比较多,输入过来费时间。
我说一下过程 ...

单独考虑,假设考虑Cgs,那么Cgd是不是认为开路,那此时Cgs的时间常数应该是Cgs(Rs+Rg)吧:

Cgd开路,电流源开路!

网友B:
“Cgd开路,电流源开路!”
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Cgd开路,电流源开路!”
???

电流源肯定是开路吧,内阻无穷大,Cgd是不是我倒是不知道,不过您不说分开考虑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“Cgd开路,电流源开路!”
???

您21楼最后不是说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您21楼最后不是说了么

我补充的是其它电容开路(这正是开路时间常数法的叫法原因),但电流源是不开路的

网友:
这是我的草稿,刚刚用电脑摄像头捕获的一张图,不清晰,凑活能看看。。。
仅为交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图片看起来很亲切。
记得上学的时候,用lite版的pspice,大规模电路仿真不了,小规模大多有没必要仿 ...

这种方法分析零点不行么?比如像CgsCgd这样的小电容开路,分析耦合大电容,与这种方法一样,不知行么?

网友B:
可以的,低频区的频率特性主要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决定,有个类似的估算方法叫作"短路时间常数法",
这时的"其它电容"就要看成短路了。但是对于零点,它只估算旁路电容引入的零点,耦合电容的零点近似认为是零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低频区的频率特性主要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决定,有个类似的估算方法叫作"短路时间常数法",
这时的 ...

为何您说耦合电容引入的零点是0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何您说耦合电容引入的零点是0呢?

并不是零,只是近似为零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并不是零,只是近似为零。

为何近似为0呢?这跟你设计的电路有关吧,耦合电容取小的不就....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样看可能更明显,不加补偿和加入补偿的电路,差异几乎看不出来

补偿电容Cs改小一点其差异就会明显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补偿电容Cs改小一点其差异就会明显的。

po=1/2pi(Cs+Cgs)Rs,zo=1/2piCsRs。

Po = 1/2PI( 0.1uf + 1000pf )*5k = 315hz
Zo = 1/2PI( 0.1uf )*5k = 318hz
我现在差不多搞明白了,cgs为1nf,只要cs超过其10倍,即cs大于10nf,Z0的作用就基本表现不出来

原作者算法是没有错误的,原作者认为两个很接近的零极点作用相互抵消了,但是,原作者忽略了ro的作用,如果不考虑R0他的分析是正确的

加入R0后,在Po = 1/2PI( 0.1uf + 1000pf )*100  以后 vo = VIN*Xgs/(Xcgs+Xcs+RO),输出应该随频率下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何近似为0呢?这跟你设计的电路有关吧,耦合电容取小的不就.....

因为一般情况耦合电容都较大,当然了,近似方法都是有适用条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