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无霍无刷电机的负载启动问题,请大家畅所欲言!

楼主(2013-01-11):
近几年,无霍无刷电机的驱动问题,一直是个热点。
常见的有反电动势法、电感法、续流二极管法等,但实际应用中还是反电动势法用的较多。
但是使用反电动势法,负载启动能力太差。负载稍微大一点就会启动失败。
查阅了一些资料后,看到有人提到用电感法启动,启动成功后再切换使用反电动势法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,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。

网友A:
反电动势方法+同步的反电动势信号捕捉,可哟做到很高的启动可靠性。你可以试验一下。

网友(2017-08-29):
引用 网友A:
反电动势方法+同步的反电动势信号捕捉,可哟做到很高的启动可靠性。你可以试验一下。 ...

能否具体点???

网友(2018-01-06):
都是技术机密,还畅所欲言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