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如何在LCD上面显示复杂的图标,点阵模式,不是显.....

楼主(2013-01-11):
如题:
       我用16*16点阵显示汉字可以了, 现在想显示复杂些的图标, 又不想用刷图片的方式显示,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图标转换成点阵的数组???

网友A:
假如没有字库,刷汉字和刷图片有毛区别啊?。。。话说LZ头像很销魂呐~魂呐~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假如没有字库,刷汉字和刷图片有毛区别啊?。。。话说LZ头像很销魂呐~魂呐~呐 ...

区别大了,图片是16*16全刷, 我说的是点阵模式来刷 , 需要显示的部分刷就可以了 ,我用51做的 ,所以比较慢 , 如果刷整幅图片 ,视觉上就很慢了。

网友A:
呀,直接填充对应地址的RAM呀

网友B:
话说LZ头像很销魂呐~魂呐~呐

网友C:
那就打点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就打点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写。

现在可以了 ,我找到个图像去模软件。

网友D:
打点最好.怎么画都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呀,直接填充对应地址的RAM呀

哈哈  已经搞定了  多谢热情的朋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打点最好.怎么画都行

已经搞定了 , 只缺一个图形取模的软件 。
不知道我这权限能不能上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话说LZ头像很销魂呐~魂呐~呐

   必须销魂  魂呐  呐  。。。

楼主:
图形取模软件 ,和大家分享一下 。

网友:
不知道跟平常取mod有什么区别,下载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