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55做的反激式逆变器,求更好点的反馈方式

楼主(2013-01-11):
最近没事用555做了一个小功率逆变器。通过输出电阻分压,和555产生的锯齿波进行比较来改变占空比。
锯齿波范围1/3-2/3vcc; 占空比最大50%,所以2角电压必须大于1/2vcc。

这是驱动波形图

3脚是锯齿波2脚反馈电压 比较后输出方波。

现在空载能稳定在dc220v左右,加小负载后输出电压下降。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反馈方式,能让电压稳定在220v左右?

磁环变压器

调高输入电压后勉强能点亮10几秒40w灯泡,因为mos管没装散热片,变压器功率也小

网友A:
频率是?那么小的变压器,很利害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频率是?那么小的变压器,很利害了!

仿真波形 频率 66.9k 。 实际电路将R4改成 1.5k之后频率差不多在60k-70k之间 ,只有一台模拟示波器,太旧了,波形无法稳定没读具体频率。

网友B:
5V * 5.2A = 26W?磁环太小了。而且你图中画的是PMOS,直接短路了,能工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V * 5.2A = 26W?磁环太小了。而且你图中画的是PMOS,直接短路了,能工作?

画错了 用的是nmos 从玩具飞机控制板上拆下来的。也没有幸好,没怎么用过mos管不太熟悉。

网友:
看样也就是10*6的磁环,能做二三十瓦,太牛了

网友(2014-04-03):
这个能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