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下55度的单片机、DSP、FPGA选型请教

楼主(2013-01-11):
现在有个项目,需要工作到零下55度(现在气候变化无常),核心的控制器件比较头疼,咱们坛子高手如云,特向各位请教!时钟最好大于32M,其他没有要求,先谢之!

网友:
这个得军工级的产品吧,还没买到过呢

网友A:
这个温度范围的MCU几千上万,而且有钱也不一定买的到;弄恒温箱吧

网友B:
TI没有-55能使用的ic
已知的是,大部分ic都可以在这个温度下正常工作,CMOS器件温度越低,驱动能力越强,越容易获得高频
需要注意的是贴片元件和晶振,前者容易因热胀冷缩而开裂,后者频率可能偏出正常范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温度范围的MCU几千上万,而且有钱也不一定买的到;弄恒温箱吧

现在就是这个问题,大家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下,如果有合适的方向,项目可以合作。因为使用空间问题,恒温箱是不考虑的。。。

网友C:
弄个恒温箱,加预热电路,成本要低一些,也好做一些。-55度启动的时候先预热让恒温箱内温度升到-20以上,器件可选范围就大很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I没有-55能使用的ic
已知的是,大部分ic都可以在这个温度下正常工作,CMOS器件温度越低,驱动能力越强,越 ...

TI的部分DSP是可以到-55度的,但高温只能到115度,如SM320C6201等;但是没法购买。希望能找到高温125度的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弄个恒温箱,加预热电路,成本要低一些,也好做一些。-55度启动的时候先预热让恒温箱内温度升到-20以上,器 ...

因为使用空间问题,恒温箱是加不进去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因为使用空间问题,恒温箱是加不进去的

考虑用半导体制冷片吧,然后用泡沫盒子包着PCB,这样当里面温度高时,就正接半导体,反之反接。反接时注意防水,这个如果把PCB之类的密封好,是可以避免的。

网友D:
这个挺难办的. 对功耗要求大不大? 以前听说有人用电阻围着CPU一圈专门发热取暖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就是这个问题,大家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下,如果有合适的方向,项目可以合作。因为使用空间问题,恒温 ...

TI的TMS570LS20216-EP工作范围-55到125符合你的要求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的TMS570LS20216-EP工作范围-55到125符合你的要求;

谢谢,TI系列产品的我也找到了,但就是渠道的问题,不对国内出口,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点大。大家有已经少量可以采购到的型号吗?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挺难办的. 对功耗要求大不大? 以前听说有人用电阻围着CPU一圈专门发热取暖.   ...

功耗要求不大,但是要求即开即用,楼上几位朋友都谈到了加热的方法,加热很难达到即开即用的要求吧

网友E:
TMS570LS20216  国内应该有吧  我都拿到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TI系列产品的我也找到了,但就是渠道的问题,不对国内出口,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点大。大家有已经少量 ...

不少单片机能到-40,但是32M的频率是不太可能;你最好重新评估一下你的需求,有没有必要到-5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TI系列产品的我也找到了,但就是渠道的问题,不对国内出口,这个需求量还是有点大。大家有已经少量 ...

我有TMS570的样品3片,是否需要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TMS570LS20216  国内应该有吧  我都拿到了

有EP后缀吗?
EP是扩展温度级的

网友:
我觉得你还是弄个加热器吧

网友:
弄个加热的,或者是保温装置。将温度弄高点!

网友:
哪里那么冷啊?

网友:
毫无疑问是加热。

至于“即开即用”,必须另想办法解决(从系统的角度,而不是你单个产品)

-55度,买点普通逻辑器件也勉强了,还想单片机?别想了,人家都有出口限制的,不是想买就能买的。更别提DSP和FPGA了!

网友:
  宇航级 的 ic,,,应该合适,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TI的部分DSP是可以到-55度的,但高温只能到115度,如SM320C6201等;但是没法购买。希望能找到高温125度的 ...

北京红科星通 ,可以问一下

网友:
从成本上讲,用加热放法最好,从可靠行来讲,选负55的片子也未毕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EP后缀吗?
EP是扩展温度级的

没注意  回头好好看看  不过应该不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挺难办的. 对功耗要求大不大? 以前听说有人用电阻围着CPU一圈专门发热取暖.   ...

这方法很逆天啊!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功耗要求不大,但是要求即开即用,楼上几位朋友都谈到了加热的方法,加热很难达到即开即用的要求吧 ...

既然对功耗要求不高,那就让加热电路一直工作就好了,这样可以做到即开即用

网友G:
还要注意存储温度!!!
有些器件连存储温度都达不到-55的,所以即使所谓的加热也是问题的,否则早就坏了。
-55度直接上军品器件吧,好像大部分满足美军标mil883要求的都可以胜任-55度,军工设备座舱外的都是-55度要求的,所以批量肯定没问题,如果你需要,我可以给你提供全部成套的IC,R,C,L,PCB等等常规物料,绝对是军温,不过价格的确很贵,一个87C51的MIL883的IC当时我记得好像就是好几千块钱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MS570LS20216  国内应该有吧  我都拿到了

谢谢!TMS570LS20216 属于汽车级别的吧,
Temperature Range:
Q = -40...+125 C

网友H:
楼主找到了么?

我也需要一款带CAN控制器 -55度的单片机,晕踩了

看来得做加热处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还要注意存储温度!!!
有些器件连存储温度都达不到-55的,所以即使所谓的加热也是问题的,否则早就坏了。 ...

谢谢1a2b3c的回复,你的说法完全正确。不知道怎么联系你,在坛子待得时间不长,无法加好友。咱们详细谈下,我的QQ:1071638967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北京红科星通 ,可以问一下

谢谢!我尽快去联系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找到了么?

我也需要一款带CAN控制器 -55度的单片机,晕踩了

还在寻找中。。。共同寻觅吧

网友I:
那么低温度,周边电阻\电容有那么宽温?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那么低温度,周边电阻\电容有那么宽温?。。。。

电阻\电容是有的

网友:
希望楼主能找到

网友:
稍微降低一点标准到汽车级(-40度)就好弄了。MCU都有汽车级产品,CAN-bus更不用说了。如果温度低到汽车都跑不了,那估计电力系统也就崩溃了。。。。

网友H:
我找到了好几款 FPGA和MCU 都是-55 到 125度的

网友:
-55属于军品级的了,要综合考虑成本因素

网友:
-40度都要找特殊晶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找到了好几款 FPGA和MCU 都是-55 到 125度的

还请多多指导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请多多指导!

深圳国微 就有

都是军品以上的级别

网友(2013-08-02):
不只是CPU难找,其他的料也难找。不如加一个加热模。
freescale的汽车级的产品应该可以,有些好的厂家芯片标称-40  实际可以更宽,实际测才小的。就像freescale高温标85,实际上125都还可以正常跑。但是不好的厂家就连标称的值都达不到

网友:
做啥产品要那么宽的温度范围哦

网友:
这温度确实有些低,片子不好找呀

网友:
关注,这是什么民用项目啊

网友:
C8051  -45杠杠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