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uC/OS-II与裸奔

楼主(2013-01-11):
各位大虾,大佬,鄙人搞uC/OS-ii有些时日,未见其优势何在。有没有做过完整的uC/os-ii的大虾,在应用程序中有没有很规范?比如未用操作系统的全局变量,在uC/os-ii中是否一定要用消息队列、消息邮箱等等?请各位说说经验

网友A:
这些没有什么必须的,不过操作系统中能使用信号量的就尽量别用全局变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些没有什么必须的,不过操作系统中能使用信号量的就尽量别用全局变量。 ...

需要稍微补充一下
要关注 消息邮箱或信号量在中断中post的情况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些没有什么必须的,不过操作系统中能使用信号量的就尽量别用全局变量。 ...

大侠,你好,你在做uC/OS-ii时,感受到它有什么优点没?我到现在还没感受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稍微补充一下
要关注 消息邮箱或信号量在中断中post的情况!

将全局变量用消息邮箱、消息队列有点麻烦,有点复杂,尤其是在大型程序中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侠,你好,你在做uC/OS-ii时,感受到它有什么优点没?我到现在还没感受到 ...

优点就是解耦,不同功能可以放在不同的线程中,互相之间只需要考虑同步问题,而不需要考虑时序了。并且不会再出现为了慢速设备而大量的delay充斥在程序里面。这个尤其有UI的部分体会更加明显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将全局变量用消息邮箱、消息队列有点麻烦,有点复杂,尤其是在大型程序中 ...

大型程序更加不应该用很多的全局变量,多用局部变量和邮箱、消息队列传递数据是最佳的选择。虽然稍微麻烦一些(可以忽略不计),带来的安全性是非常明显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优点就是解耦,不同功能可以放在不同的线程中,互相之间只需要考虑同步问题,而不需要考虑时序了。并且不 ...

除了邵贝贝译的《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/os-ii(第二版)》、《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的程序设计技术》这两本书以外,您能推荐几本书?更深层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优点就是解耦,不同功能可以放在不同的线程中,互相之间只需要考虑同步问题,而不需要考虑时序了。并且不 ...

UI是什么

网友C:
一般新手菜鸟才会大量使用全局变量。
真写复杂的程序的时候,比如32位单片机用了十几个peripherals,你想调配这些对应任务的执行顺序是非常困难的,而上了rtos之后,程序一下子就好写多了,而且安全性会大大提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新手菜鸟才会大量使用全局变量。
真写复杂的程序的时候,比如32位单片机用了十几个peripherals,你想调 ...

新手菜鸟想往深处发展,现在很迷茫,希望您指点一下,怎么发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优点就是解耦,不同功能可以放在不同的线程中,互相之间只需要考虑同步问题,而不需要考虑时序了。并且不 ...

说的超好,真的是好老师一个

网友C:
这有啥好发展的,找个工程自己做做就完了呗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UI是什么

用户界面,就是说用户界面有事件更新时才需要刷新,而不用周期性刷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有啥好发展的,找个工程自己做做就完了呗。

总感觉自己做得不够规范,没有体会到uC/OS-ii的优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UI是什么

UI是用户界面,比如uCGUI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