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伙指教下供电方案!220V输入、24V、5V、3.3V输出

楼主(2013-01-11):
220输入,24V输出。这个好办,我可以去网上买个24V/1A的电源适配器。

24V是用来控制4个马达的。5V是用来给单片机供电,3.3V是用来给模块供电的。

关键是,如何24V转5V。以前是12V转5V,可以用7805,现在24V也用7805,估计会煮鸡蛋。

请大家指导、提供下思路,有原理图和实物参考就更好了。谢谢!

网友A:
变压器两组输出 12v和24v

网友B:
楼上无意义。

看楼主意思,既然电源还没找好,索性找个24V/5V(或者合适的电压)双输出不就行了。降压还不发热的就只好用DCDC芯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上无意义。

看楼主意思,既然电源还没找好,索性找个24V/5V(或者合适的电压)双输出不就行了。降压还不 ...

有推荐的芯片或者电路图吗?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两组输出 12v和24v

如果两组的话,我直接用实验室的可调电源就行了。

网友C:
24转5有现成的模块卖,有变压器隔离的,有非隔离的,看需要而定。24V是马达的话,估计干扰比较大,应该是隔离比较好吧

我要推荐当然是推荐我们自己的(只有隔离的)。你如果觉得有广告嫌疑,就去找找别家,这种厂家很多,淘宝也大把

网友D:
自己做板的话,用个LM2576-5.0将24V转成5V。然后用1117转成3.3。直接用数据手册里的电路就行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自己做板的话,用个LM2576-5.0将24V转成5V。然后用1117转成3.3。直接用数据手册里的电路就行。 ...

怎么一上来就是2576?这个正品好贵呀  体积也大,那么多DCDC芯片不用非要用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怎么一上来就是2576?这个正品好贵呀  体积也大,那么多DCDC芯片不用非要用这个 ...

台湾产耐压40V的2576大概在2元左右,不算贵吧。效率也还可以。主要是这货好找,呵呵。

网友:
看下哪一组是电流最大的,220V直接转成那一组的,其他电压再 从这个电压转换出来即可

网友:
24V直流出来两路隔离的5v1A的方案有成熟的没

网友:
LM2576还贵啊,工控的电源最好都要隔离的,功率稍微大的隔离模块都要50左右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4转5有现成的模块卖,有变压器隔离的,有非隔离的,看需要而定。24V是马达的话,估计干扰比较大,应该是隔 ...

请问,能解释下上面说的‘隔离’是什么概念吗?

我自己百度下: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不共地,就是隔离的,反之就是非隔离的。如果不共地的话,比如如何确保7805输出的电压是5V呢?

刚去淘宝看了你你的产品,感觉产品都封装好了,能提供原理图等参考资料吗?

新手不是很懂,还望前辈多多指导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自己做板的话,用个LM2576-5.0将24V转成5V。然后用1117转成3.3。直接用数据手册里的电路就行。 ...
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117489412.html

谢谢你的回复,麻烦帮忙看下,这个方案能行不?

网友F:
1、看到标题,第一个念头就是PC电源。。。后来想想,这玩意适合折腾,做产品显得有些潦草
2、之后想到220VAC转24VDC有很多模块及开关电源,转5V的DCDC,各大IC网站均有选型工具,再转到3.3V,用LDO足矣
3、后来又注意到24VDC接了电机,那么~如果想想要稳定工作,隔离一定不要省!!什么是隔离呢?变压器知道吧?其中一组线圈出了问题,另一边也不会烧坏,因为两者是用磁路来连接的。隔离的好处,一方面是防止意外情况导致的意外损毁,另一方面对于干扰源较大的设备(比如电机),可防止干扰信号进入其它回路。
4、综上,建议LZ用两组电源,一路单独输出24VDC,另一路输出5V,然后LDO得到3V3,市面上的开关电源有多组输出的,+24V+5V是很常见的组合,如果对体积有要求,也有专门的小型DCDC模块。另外楼主提到了原理图……这种模块是不可能提供给你原理图的!重点关注输出纹波及转换效率即可………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请问,能解释下上面说的‘隔离’是什么概念吗?

我自己百度下:输入电路与输出电路不共地,就是隔离的, ...

隔离就是不共地是这样的。 就是通过一个变压器把初级能量通过磁效应传递到次级,这样就没有电气上的连接,所以称为隔离。比如24转5V中共4个引脚,输入有24V和GND两个引脚,输出是5V和GND2两个引脚.  GND 和GND2不连在一起,5V和GND2之间是5V电压,是稳定的。事实上,你可以把GND和5V连起来,这样GND2就变成-5V输出。当然也可以把GND和GND2连起来,得到+5V输出。这样应该说清楚了吧

非隔离的没有变压器,因此效率高很多,因为变压器要损耗不少能量。非隔离的输入和输出的地在电源内部连在一起,无法分开,输入端如果有很大的电磁噪声的话,输出端就不容易干净。

我们做产品的,不开源,抱歉哦。

网友:
补充一句,16楼 zgxcom123 说的正解,每一句话都正确的。有几句我没好意思说,怕广告嫌疑太大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隔离就是不共地是这样的。 就是通过一个变压器把初级能量通过磁效应传递到次级,这样就没有电气上的连接 ...

非常谢谢你的回复和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、看到标题,第一个念头就是PC电源。。。后来想想,这玩意适合折腾,做产品显得有些潦草
2、之后想到220VA ...

嗯,谢谢你的指导!

我准备采用24V/2A的电源适配器,然后24V通过淘宝上的5元钱左右的模块LM2576得到5V。然后再AMS1176-3.3转3.3V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嗯,谢谢你的指导!

我准备采用24V/2A的电源适配器,然后24V通过淘宝上的5元钱左右的模块LM2576得到5V。 ...

如果5V电路出现容易死机甚至烧坏的现象,就要考虑24转5的部分换成隔离模块。如果24V上面有问题,可以换开关电源,台湾明伟之类的牌子很好。适配器是超低端产品,通常可靠性很差。一般做工业产品不推荐使用。实验就无所谓了

你要的东西我都没有,因此没有广告嫌疑了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嗯,谢谢你的指导!

我准备采用24V/2A的电源适配器,然后24V通过淘宝上的5元钱左右的模块LM2576得到5V。 ...

24转5V最好用隔离模块~~

电机的干扰不容忽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117489412.html

谢谢你的回复,麻烦帮忙看下,这个方案能行不? ...

可用,都差不多的。R1去掉,L3的电感根据你电流输出要求选择型号,1-3A的电感都有,选小了会很烫。VD1换成SS310,耐压高抗用,如果这个VD1穿了,后面电路很可能也就完蛋了。输入对GND加个P6KE27的TVS管,后面输出对GND加个P6KE6.8的TVS管。这样比较保险。

车载电源很多都是通过加上TVS管来解决点干扰问题,LM25系列也都是可以用在汽车上的,对付24V电机产生的干扰估计没什么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5V电路出现容易死机甚至烧坏的现象,就要考虑24转5的部分换成隔离模块。如果24V上面有问题,可以换开 ...

真心谢谢你的指导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用,都差不多的。R1去掉,L3的电感根据你电流输出要求选择型号,1-3A的电感都有,选小了会很烫。VD1换 ...

谢谢你的指导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24转5V最好用隔离模块~~

电机的干扰不容忽视

嗯,谢谢你的提醒。

网友:
若总功率在10W以上,用开关电源方式,24V和7V两路输出,24V取样反馈稳压,7V再使用7805到5V,5V再稳压到3.3V,成本较优,且没有散热问题,及EMI较容易处理。若一路输出24V,再使用DCDC至5V,EMI是个难点,且原装进口的DCDC价格很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