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风电源 面板电路的如何让读取按键的值呀?

楼主(2013-01-11):
这个595好像不可以读数据吧.

网友A:
通过SER读回的,按键按下时候,可以通过读取SE电平来判断按键值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过SER读回的,按键按下时候,可以通过读取SE电平来判断按键值的。

奥.非常感谢.看懂了.OH yeah 咕噜咕噜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过SER读回的,按键按下时候,可以通过读取SE电平来判断按键值的。

春风大哥,可以讲讲旋转编码开关的的检测原理,程序编写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