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闲来无聊。。参照1969电路 做了个小甲功放。。晒晒照片

楼主(2013-01-11):
甲类功放发热量蛮大。。。手头没有大散热片了。先用小的抗抗
末级用的是 mos管。。效果还不错

网友A:
沙发---------------
有机会折腾就很幸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沙发---------------
有机会折腾就很幸福。

快毕业了,在不折腾以后想折腾都没时间了

网友B:
环牛还是挺大的,指甲盖样的散热片能是甲类吗?

网友C:
你这PCB布局还真是挺乱的,甲类啊,布局不好,热量不通畅,会挂掉原件的。

网友:
趁着没毕业时间多 好好玩玩 学习一下

网友D:
LZ这是要做D类放大器啊。散热实在是太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PCB布局还真是挺乱的,甲类啊,布局不好,热量不通畅,会挂掉原件的。 ...

所有元件 要挤在 10*10 以内。。没办法。。只能这儿放了。。工作了好几天没出啥问题。等大散热片回来。。就可以吧静态电流调大点。右边一片空的留给大散热片的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环牛还是挺大的,指甲盖样的散热片能是甲类吗?

手头暂时没有大的。。所以先用小的抗抗,现在末级的 管子工作在甲乙类。。所以热量相对较少。。但是声音当然也没有甲类那么好。。等大散热片回来。。在调整一下 末级管子的工作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这是要做D类放大器啊。散热实在是太小了

是甲类。。只是 现在将他们调整工作在甲乙类的状态之下。。热量先对较少。音质会差点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图吗

兄弟,发一份,我也玩玩
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&highlight=1969
可以参考。。此贴。。millwood 分析的挺好。

网友F:
这个布局走线,音质会好?噪声挺大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布局走线,音质会好?噪声挺大的吧

已试过静音是,,无任何声音。。只有当声音过大会出现截止失真。有破音现象,其实整块板子就MOS管那边一小块是功放电路。。那边在布线供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一下。。剩下的都是整流电路,喇叭保护电路。。好不容易把这些塞下去。。只能看起来乱糟糟的了

网友:
其实外壳散热是个不错的主意。
里面空间本来就小,加大散热,也得开盖。

网友:
改天也搞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