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自己的步进驱动A、B相电流测试图

楼主(2013-01-11):
新来的,报个到。之前看论坛有测试步进驱动A、B相电流的,有串入电阻测试的,有时用电流探头测试的。可惜没看到A、B相电流的图样,我自己用磁环绕漆包线作了两个探头进行隔离测试。使用串电阻方式如果是使用手持示波器地与大地、电源地隔离较安全。如果使用泰克之类的,是有其为短路的。比较冒险。
一种是使用0.05欧姆串入A、B相测得电流(因没有隔离,没有A、B相电流对比。只能单相测试,否则会因示波器的地将A、B相短路!),另一种是使用磁环做的简单探头测得电流。
与大家分享。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个~!~

楼主:
之前看了阿莫的关于步进电机测试电流的讨论,在正式环节、测试环节是很必要的。如果盲目测试事得其反,尤其是驱动器。一旦有个疏忽,轻则换个主控,重则换整个配件(要是不嫌麻烦,就的一个一个查)。即便是找到了,更换了,性能方面就会差好多。

楼主:
接着昨天的测试,整理了一下,将图发上来:

楼主:
上边的图形是我目前调试最好的一块板子,A、B相电流很匀乘。能用42电机拉起保守数字15.7Kg的负载,在水平、垂直方向均可。

楼主:
以下是不同性能的驱动的波形图,有运行平稳的噪音极小的、也有跟坦克一样的。但是从驱动电流就能区分出来了:

楼主:
本来是较详细的,说是您的用户组不能在一个小时内多发,文字就从简了。不知大家看出些规律来了没有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本来是较详细的,说是您的用户组不能在一个小时内多发,文字就从简了。不知大家看出些规律来了没有? ...

看出些规律来了。

不要急,慢慢来,还是详细点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出些规律来了。

不要急,慢慢来,还是详细点好。

呵呵,回过头来看看。还有人回复。谢谢~!~

网友:
顶一个,支持一下!

网友:
没看懂你那个  隔离测试  的波形是怎么测出来的。
你那个示波器读出来的波形,怎么跟电子云似的那种感觉?很飘逸啊

网友B:
自己绕线圈测电流 那个线圈频率特性没测吧   另外,最好还是不用串电阻,用运放IV好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己绕线圈测电流 那个线圈频率特性没测吧   另外,最好还是不用串电阻,用运放IV好一点。 ...

频率特性没来得及测,主要是想找到影响步进驱动性能的关键参数进行调整。先找到方向,性能参数均一化之后在逐步细化。运放是下一步的打算。

网友(2015-02-01):
lz
能否分享一下示波器测电流接线的方法?我曾经盲目地接了一通,啥都没测出来

网友:
可以认为噪音大的是AB相电流峰值在同时间重合了吧    电极同时加力   噪音就很大   力量应该也很大    我这样认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