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设计的LM317锂电池充电器大家看看能不能工作?

楼主(2013-01-11):
充电电流最大1A,充电电压4.1V

网友:
不知道怎样,不过建议LZ搭建试一下,实际输出电压是怎样的。

网友:
看图分工很明确,一个恒流一个恒压。
实际效果应该不差,输出再加再加两个电容吧。
说实话还真没这样用过。

楼主:
那我就试试吧,

楼主:
功耗比较大,那个1.25欧电阻,通过电流是1A,功率1.25W.到时不行我再调小些电流,准备充5000-10000mAH的锂电池,充电电流500毫安,得10个小时充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