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搭接51单片机捕捉不到GPS信号,但是开发板可以 ,不.....

楼主(2013-01-11):
最近买了个 GPS模块 通过pc机串口读出了数据,然后自己用51开发板 写液晶驱动程序和GPS驱动程序,没问题了 ,结果自己搭接一个51板子外接12864液晶的板子 ,现在搭接的板子 用串口捕捉不到GPS信息,但是可以驱动液晶,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?

楼主:
注明:我的EA ALE PSEN悬空的 应该没影响吧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mcu

网友:
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?

网友:
有可能是端口没有上拉导致的。我开发蓝牙模块时遇到过,后来加了个上拉电阻解决了。

网友:
啥GPS模块? 啥情况?压根就没数据,还是没定位?校验不对,还是是咋滴? 几颗星?
换句话说,GPS那面啥情况? 单片机这面啥情况?

网友:
上拉电阻4.7K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