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P3170A负载电流达不到设计的3A

楼主(2013-01-11):
设计输入(7V,3A),输出(3.8V,3A)。
问题:
1.实际负载电流只能达到2A(输出滤波用2个100uF钽电容)。使用负载电阻测试。
2。如果并连6.3V/2200uF铝电解电容到输出端,1A的负载就会让输出电压下降。

网友:
检查下L1电感是否磁饱和,电感电流余量多留点
这个点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看楼主的描述,应该试试把输出电容调小

网友:
COMP脚接的补偿网络要根据输出电容容量和ESR算的,仔细看手册和设计笔记吧,不要随便改电路参数。

楼主:
4楼:是用设计文档(excel)计算的参数值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楼:是用设计文档(excel)计算的参数值。

这种同步整流的DCDC频率一般很高,输出使用陶瓷电容,容量没必要你生的那么大,钽电容的ESR你确定不了,尤其国产的

网友:
3.8V÷3A=1.2666Ω 那你如何量电流量,注意电表也有內阻。

网友:
芯片热不?会不会是电感饱和?

网友:
完全同意8楼。 是不是太热了? 试试电感和IC的温度吧。

电感要用名厂的,杂牌的不要用。

楼主:
6楼 :我用的是500KHz的.我把输入输出的钽电容全换成X7R电容试一下.

7楼:使用几个0.2R(5W)电阻串连做负载,万用表20A档测电流,或者直接根据负载阻值估算电流.

8,9楼:电感和IC的温度,用手摸没什么温度.我再打样名厂电感试一下.

非常感谢各位!

楼主(2013-03-25):
6楼 : 钽电容全换成X7R电容,按数据手册重新调整元件布局PCB走线.达到设计要求了.

网友:
看下fb脚的pcb走线,这个也影响输出带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