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+/-12v电源解决方案求教

楼主(2013-01-12):
现在我板子上要用一路24v电源给继电器供电,+/-12v给运放,还要一个5v的稳压。准备用变压器转24ac出来做。。。。但是考虑到电路相对要简单点电源方面没有经验。。。不知谁能给个简单方案。。。谢了

楼主:
24v大概1w。。。。5v的大概5w

网友A:
有DCDC隔离的双输出的DC模块的哦,如WRA2412CS

网友:
帮阿莫推荐一下: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02110-1-1.html

网友:
一定要到-12V这么低的电源轨么?如果只是单颗运放需要负轨 用充电泵实现简单好用

楼主:
想问个问题如果只有直流24v能通过7912,7812给得到+、-12v吗?

楼主:
板子上运放比较多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想问个问题如果只有直流24v能通过7912,7812给得到+、-12v吗?

不行 采用浮地的办法最多可以得到正负9V

楼主:
9v也可以
功率能多大?
具体点的方法呢?
求教。。。。急用

楼主:
是不是说7912的地和输入端接入+24v的方法?然后移3脚输出端来做参考?

网友:
10楼接法不对

给你发个参考
http://www.dzjs.net/html/dianziDIY/2006/1023/874.html

如果用7912\7812的话
大致接法就是7809输入接24V的正极
7909输入接24V的负极
7909和7809的地接在一起 作为参考

楼主:
直流24v不用dc-dc芯片怎么出+/-12v求解?????????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直流24v不用dc-dc芯片怎么出+/-12v求解??????????

像我在11楼的参考中用一片公放就可以了 便宜好用

楼主:
我有个项目里之前用的是一款开关电源,运行好久都挺好的可是有一天忽然除了问题,查来查去硬件没什么问题。后来发现旁边有个电动车在充电。。。。把充电器拔了就恢复正常了。。。是充电器干扰了开关电源。后来我自己用变压器出24v通过2576三片2576做了个电源还是被干扰。。。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方法。。。。年前要做几套适用卡这里好久了。。。对电源没研究。。。求点思路谢谢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像我在11楼的参考中用一片公放就可以了 便宜好用

大概看了点资料。。。。应该是谐波干扰。。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有效的抑制。。。看过好多资料可是还是没什么明确的思路希望给点思路。。谢谢了

网友:
7812稳出12V,然后该12V作为GND,24V就成了12V,原本的GND也就是-12V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概看了点资料。。。。应该是谐波干扰。。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有效的抑制。。。看过好多资料可是 ...

你查查开关电源一级二级EMI滤波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。。。是采集电路被干扰。。。饶了一大圈。。。话说电瓶车充电器也得弄个emc检测吧。。。找了几圈还就那个电瓶车充电器能干扰真强大。谢谢楼上的大神了。给我普及了点电源知识。谢了。

网友(2013-08-10):
引用 网友A:
有DCDC隔离的双输出的DC模块的哦,如WRA2412CS

好贵啊,集成的模块,比自己搭建还要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行 采用浮地的办法最多可以得到正负9V

浮地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2596减压到一个值    接7812得+12v    7812后接 7660s的-12v     7812后接7805的+5v   就可以满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