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 FSK调制与解调(单片机与host通过音频通信)

楼主(2013-01-12):
分享我的东西。赚点莫元。

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XNDc2NzA3NTI0/v.swf
上面的视频是完成后的测试。用两个MSP430板子,一个产生不断循环的a-z字母UART输出的FSK信号,另一个收到信号后解调成UART字符最后输出到串口终端。两个板子使用同一份代码。
串口设置为波特率300,8N1

制作Hijack的关键一步是在MSP430上实现FSK的调制与解调,这样到时候Hijack与手机(或电脑)连接的时候,手机的音频输出(FSK调制)才能被Hijack正确解码,Hijack产生的输出音频信号也是FSK调制信号,手机上做软件解调。

下面简要记录一下原理:
1. 调制:    P3.4 脚UART信号输出 -> P1.3沿触发中断 -> P1.7 由timer A上升沿到下降沿产生1180HZ的方波,下降沿到上升沿产生980HZ方波。 即1180HZ表示‘0’,1180HZ表示‘1’
2. 解调:    P2.3 输入需要解调的信号 -> P1.2 上升沿或下降沿产生中断判断频率,根据频率产生URAT信号 -> P3.5 UART信号输出

具体可以参考TI的这篇文章“MSP430 Embedded Soft-Modem Demo”。
代码也可以从TI网站上下载过来借鉴,不过当然需要修改了。
代码(IAR工程)分享在这:

如果有童鞋实现了曼彻斯特编码,也希望来分享。

网友A:
这是不是手机刷卡,类似拉卡拉用的技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不是手机刷卡,类似拉卡拉用的技术?

是的,就是这个东西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就是这个东西

host部分相对来说调试啥的会方便很多,因为可以先在PC上走通。
初步的想法是不用写任何代码,直接将Hijack的输出导入到电脑麦克风并录音就可以得到字母输出的音频文件(链接在这儿,a-r.wav,录了十几秒,刚好录到字母a-r,有需要的童鞋请拿去)。然后将这得到的wav文件重新放出来,并用音频线输入到Hijack的输入端就可以验证整个音频传数据的链路是不是真正可以工作了。
(值得注意的是,电脑的麦克风输入得把一切优化的选项--比如噪声滤波--之类的去掉,否则有用的音频输入信号可能会被滤掉)
当然了,一番折腾以后事实证明这是个好方法。
下面的视频是实验的结果:
http://player.youku.com/player.php/sid/XNDk0NjgyMjM2/v.swf
信号输出是P1.7,到PC麦克风输入的电路如下:

PC音频播放的时候音频输出到MSP430的电路如下:

另外,在调试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好的两个软件:
一个是开源的Audacity,是音频编辑分析的绝好工具:

另一个是Soundcard scope,声卡示波器

楼主:
PC端FSK实时解码
移植到android就可以实现单片机MSP430到手机的通信了

实时从麦克风读取数据进行解码,用一个现成的MP3压缩代码修改过来。
代码打包在这,用的是VS2005开发环境。

记一点心的:
1. 采样频率是44100HZ,有符号16bit PCM编码,双通道
2. 读取的数据是16bit的PCM数据流,所以最大值是32767,得到的16位数据除以32767就是普通的浮点表示。
3. 如果是两通道的话,数据流是Ch1_sample_n,Ch2_sample_n,Ch1_sample_n+1,Ch2_sample_n+1,... 顺序排列的。两通道一样,所以只取一路即可。

网友:
很详细啊,多谢楼主分享,又几乎尝试一下

网友B:
楼主很给力啊!是仿照国外那个hijack搞出来的吗?

网友C:
能看看你的PC机上的程序吗,好奇你是怎样将数据转换为a到z的,至少同一个a,对应的采样的数据,可能就有部分不一样。

网友C:
还有就是,如果你只发一个字符,然后等待1s,在另外1个字符,得到的采样数,和连续不停的发,一样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很给力啊!是仿照国外那个hijack搞出来的吗?

是的,那篇论文很详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能看看你的PC机上的程序吗,好奇你是怎样将数据转换为a到z的,至少同一个a,对应的采样的数据,可能就有部 ...

PC上的接收程序上面帖子已经给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有就是,如果你只发一个字符,然后等待1s,在另外1个字符,得到的采样数,和连续不停的发,一样不? ...

一样的,对单片机到PC的通信,单片机是通过硬件中断实现的,所以空闲时候是一个频率,有数据是产生FSK信号,PC端对信号分析就可以了。对于PC到单片机的通信,组好每个字符UART信号的FSK信号播放就可以了。
最后解调的信息还得通过UART再验收一次。不过在我实际测试中还碰到不少误码的情况。业余时间有限,还没来得及深入调查。

网友D:
你好,早就看到过你的博客文章了,我没有东西产生FSK信号啊,,记得你写过一个能解wav文件的程序,能不能把wav文件和程序让我研究一下,感谢!

网友:
以前Z80单板机关一功能是磁带转录程序,然后还能转回来,真是异曲同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早就看到过你的博客文章了,我没有东西产生FSK信号啊,,记得你写过一个能解wav文件的程序,能不能把 ...

里面有个a-r.wav,还有a-r的PCM数据的大数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里面有个a-r.wav,还有a-r的PCM数据的大数组

谢谢啊,够我研究很长时间了

网友E:
没有数据通讯的时候,你的主机会发送固定频率的信号吗?我觉得手机从启动发送到音频左右声道上测了波形,好像会有几个周期的损失,有部分信号没有发送出来。
另外这个波特率有点低,如果用在U盾上估计要乘10才有可能够用。

网友:
拉卡拉 是这样的原理吗  我也玩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实用的方法是改变编码方式

是的 改成曼测斯特编码,Hijack就是这么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没有数据通讯的时候,你的主机会发送固定频率的信号吗?我觉得手机从启动发送到音频左右声道上测了波形,好 ...

不会。那样的话相当于UART得到都是低电平或高电平,关系也不大。

网友(2013-04-15):
有意思 啊的

网友:
没有看完,标记一下。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你这个一个板子输出的FSK信号是否经过滤波过后输入另一个板子中

网友(2013-05-22):
引用 网友E:
没有数据通讯的时候,你的主机会发送固定频率的信号吗?我觉得手机从启动发送到音频左右声道上测了波形,好 ...

实用 会有前导码的

网友:
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用

网友(2013-07-09):
多谢楼主分享~~
向热于分享所学所得滴银致敬!

网友:
莫兄, 买一套Hijack要多少RMB?

网友:
panwenjian , 买一套Hijack要多少RMB?

网友(2013-08-22):
解调的信号来源为什么一定更要使用uart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ost部分相对来说调试啥的会方便很多,因为可以先在PC上走通。
初步的想法是不用写任何代码,直接将Hijac ...

你好楼主,我有个问题不解,我用UART发送一个字符,UTXD0会输出一串包含1个起始位,8个数据位,1个停止位的比特流,而后p1.3中断检测下降沿的时候只能检测到一个下降沿就结束了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没有接触过,标记下。

网友G:
有点意思 谢谢哈 ,决定收下来,我在用曼切斯特编码改天也分享

网友:
音频口通信,不错

网友(2013-10-25):
引用 网友G:
有点意思 谢谢哈 ,决定收下来,我在用曼切斯特编码改天也分享

你好,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东西,有些问题还不太懂,希望跟你交流下,多谢,能加我的企鹅吗:405700434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真的很受启发,很好的思路

网友(2013-11-26):
标记一下,谢谢楼主!

网友:
非常棒的东西。谢谢楼主

网友:
正在做 曼彻斯特编码 不过是FPGA做的 没有调制

网友(2014-03-05):
新浪上看到你的微博,写得很好,我在改进中。

网友:
刚好要找这个。。。谢谢楼主分享了。。。

网友(2014-05-05):
你好 我下了你的程序那个abcd-test程序没有在P1.7测得或者P3.4测得FSK信号 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MSP430 FSK调制与解调,以后会用到

网友:
正是我要找的资料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(2014-07-07):
网上能找到TI的slaa204的源文件,没有找到Hijack的MSP430源文件?

网友(2014-10-15):
终于找到想要的东西了

网友:
支持分享!

有个小白的问题。。PC端解码的代码是对什么文件解码?或者说单片机发出的信号在PC端或者手机端是(.wav/.mp3)这样的音频文件吗?

网友(2014-11-25):
最近正在研究这方面的应用,

网友(2015-05-29):
在研究这个通讯方法

网友(2015-09-01):
速度传输好慢啊

网友:
mark一下啊  MSP430 FSK调制与解调(单片机与host通过音频通信)

网友:
以前用AVR做过FSK没成功,看看楼主的学习学习.

网友(2015-10-13):
我来了,抽空研究

网友(2016-11-24):
再看一次这个帖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