额定电压电流分别为4.8V 1.2A的步进电机可否用12V供电?

楼主(2013-01-12):
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,42步进电机 额定电压电流分别为4.8V 1.2A  可否用12V 30A 开关电源供电 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为 A4988 ,请问会不会把步进电机烧坏?
已经都连接好了 但是不太敢试 哈哈 就3个步进电机烧掉就没了……

网友A:
12/4.8*100%=250%

还是加个DCDC吧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B:
没问题的,放心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问题的,放心吧。

为什么呢?
这个4.8v有的奇怪,不是5V,12V这样的常见电压

网友D:
步进电机有电压电流两种驱动方式,电压驱动方式运转起来特别慢,只有玩具级步进电机才用这种驱动方式。电流驱动就是用驱动器保证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即可,42、57这么大的电机我一般用24~48V来驱动,完全无视4.8V这个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呢?
这个4.8v有的奇怪,不是5V,12V这样的常见电压

有控制器控制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问题的,放心吧。

刚试了一下 好像是可以的…… 电机也不是很热 目测烧不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呢?
这个4.8v有的奇怪,不是5V,12V这样的常见电压

因为是拆机的日本步进电机 我也不太清楚…… 淘宝买的二手洋垃圾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步进电机有电压电流两种驱动方式,电压驱动方式运转起来特别慢,只有玩具级步进电机才用这种驱动方式。电流 ...

果然如此………… 24V 我还不太敢用 不过 我肯定12V是没问题了 哈哈

网友:
电流驱动。没问题的。有个额定2V的。用8V加驱动芯片直接干。没事。

网友:
电机是感性负载,一般使用电流驱动,只要电流不超过额定值,电压不很重要。
用12V驱动42的步进电机,电压不算高,当然和驱动方式有很大的关系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果然如此………… 24V 我还不太敢用 不过 我肯定12V是没问题了 哈哈

想上高速高力矩就要高电压,48伏也很低了。那个电压是线圈通过1.2波电流所产生的电压,而且是直流电,进行锁定测试其静力矩的。步进电机是横功率电机。

网友(2013-05-24):
电流很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2/4.8*100%=250%

还是加个DCDC吧………………

一窍不通

网友(2014-07-27):
同意你说的,千万不要误导人

网友:
完全不会烧毁。

网友:
100V都没有问题,电流控制好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