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怎么让34401显示6位电压?有图……搞定了

楼主(2013-01-12):
找到神器不会用,怎么让他显示6位数据呢?不包括前面的0,也就是切换到10V档,现在我按“下”就显示0VLD。

搞定了,按Recall就行了

网友A:
问一下楼主花多少大洋?何处购得?

网友B:
默认是5位的, 用户需要自己选择6位确认即可

关心是多少米 购的?   一直在用,但不曾拥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一下楼主花多少大洋?何处购得?

要是我的就美了,学校的,柜子里翻出来的,附件都没有了,自己做的线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默认是5位的, 用户需要自己选择6位确认即可

关心是多少米 购的?   一直在用,但不曾拥有 ...

要是我的就美了,学校的,柜子里翻出来的,附件都没有了,自己做的线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一下楼主花多少大洋?何处购得?

要是我的就美了,学校的,柜子里翻出来的,附件都没有了,自己做的线……

淘个二手的话3000可以买到不错成色的……

网友:
二手的KEITHLEY2000也不错,小信号好于安捷伦

网友:
二手2.3K左右,成色九成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