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U-6050的数据怎么跳得很厉害啊

楼主(2013-01-12):
我在做一个小四轴,好不容易把MPU-6050调通了,但显示的数值跳得很厉害啊,这是哪里有问题啊?大家帮帮忙。

我这是静置在桌面上。里面的加速计Y和Z轴跳的很厉害。

我把电路图也附上,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。其中AD0忘接电阻直接接地了,不知道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A:
挂掉电机也是那个效果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挂掉电机也是那个效果吗

没装电机,改了下程序,好像稍微好点,但还是在跳。正不正常啊?

网友B:
总量程多少啊,还有单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总量程多少啊,还有单位。

这个就是直接读出来的值啊

网友C:
我以前调试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问题,卖家给我的东西是坏的,让我折腾了几天。
看了你的数据,不知是什么问题,这是我的初始数据,供参考。1、2、3、4、5、6通道分别是AX、AY、AZ、GX、GY、GZ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以前调试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问题,卖家给我的东西是坏的,让我折腾了几天。
看了你的数据,不知是什么问 ...

非常感谢!可能是我没焊好,今天拿个放大镜好好焊了一遍,现在暂时好了!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!可能是我没焊好,今天拿个放大镜好好焊了一遍,现在暂时好了!! ...

额,你怎么焊接的?
可否教我一下?
用什么工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额,你怎么焊接的?
可否教我一下?
用什么工具?

我用到了3个工具:1、电烙铁。2、热风枪。3、放大镜。

开始我没有放大镜,用电烙铁现在焊盘上加上一点锡,然后放上芯片用热风枪吹。但一直不成功,偶尔能读出数据了,数据也有老在跳变,或者过一会就读不了了。
今天收到了买的放大镜,是验钞的那种,上面带一个30x和一个60x的两个放大镜。仔细看了看取下来的芯片,原来焊的根本不行,锡没有附着上去。

于是我换了种方法。先把芯片翻过来,然后在它的所有脚上用烙铁涂上锡,然后在pcb的焊盘上也涂上锡,这个过程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每个脚都附着上了锡,最后再把芯片放在pcb上用热风枪吹。

从今天下午开始,我用这种方法焊了以后就没有出现过问题了,每次都成功。

希望我的经验能帮到你。另外放大镜是下面这种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用到了3个工具:1、电烙铁。2、热风枪。3、放大镜。

开始我没有放大镜,用电烙铁现在焊盘上加上一点锡 ...

谢谢了!
你的电烙铁是什么样地,多少钱一把的,烙铁头是什么样的?有没有淘宝链接呢?
还有风枪是什么样的?我想去买一把,求个淘宝链接。

MPU6050焊脚那么小,烙铁往上涂锡时,要不要先在焊脚上抹点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了!
你的电烙铁是什么样地,多少钱一把的,烙铁头是什么样的?有没有淘宝链接呢?
还有风枪是什么样 ...

我买的焊台+热风枪一套两百多,烙铁头是尖的哪种。具体的连接我私信发你吧。

焊的时候我就加了点助焊剂,估计用松香效果更好点吧,我没试。
不是很难焊,仔细点就行,还有放大镜非常有帮助。
我现在读出的数据非常好,非常稳定了。下面这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了!
你的电烙铁是什么样地,多少钱一把的,烙铁头是什么样的?有没有淘宝链接呢?
还有风枪是什么样 ...

我晕,权限不够,不能发消息,那我发这里了啊,大家别说我广告啊。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0.58.xUIHue&id=3143505004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晕,权限不够,不能发消息,那我发这里了啊,大家别说我广告啊。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 ...

额,200多.....有点贵呢....
等明年初我有钱了在买,到时候我请教你怎么焊接哦。

网友D:
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数据为什么那么小,精度是多少?能达到0.1度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数据为什么那么小,精度是多少?能达到0.1度吗?

后面这些数据是除以一个系数后得到的,在6050芯片手册的12和13页有介绍,我的是陀螺仪数据除以16.4,加速计数据除以16384.0(记得带 .0)。

网友E:
IIC的频率,上拉电阻啥的改一改,有可能丢一位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IIC的频率,上拉电阻啥的改一改,有可能丢一位数。

谢谢啊,已经解决了。是我芯片没焊好,接触不良造成的,现在焊牢了,测量非常准确。哈哈

网友(2013-03-18):
好贴,正在学习中,介绍的烙铁套件我也很喜欢,一定也要买一套。

网友:
6050的陀螺仪漂的严重不?

网友:
二十块钱买瓶助焊剂吧,QFN封装很好焊

网友F:
楼主你好,我的问题和你差不多,加速度的计的值乱跳,x、y轴的陀螺仪数据正常,而z轴的数值就算晃动比较厉害值也不怎么变化,我焊了好几次了,会不会是芯片的原因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你好,我的问题和你差不多,加速度的计的值乱跳,x、y轴的陀螺仪数据正常,而z轴的数值就算晃动比较厉 ...

芯片是很坚强的,不是那么容易坏,我热风枪吹了好久都没坏过。应该还是焊的问题,你按我上面讲的方法焊,应该就好了。

网友(2013-05-13):
引用 网友C:
我以前调试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问题,卖家给我的东西是坏的,让我折腾了几天。
看了你的数据,不知是什么问 ...

亲,你好 请问有没m6050单片机或者stm32的程序  想做一个空中鼠标做姿态调整用有的话能不能发奋到345214482@qq.com邮箱 谢谢哈

网友(2014-11-21):
引用 楼主:
我用到了3个工具:1、电烙铁。2、热风枪。3、放大镜。

开始我没有放大镜,用电烙铁现在焊盘上加上一点锡 ...

这个芯片不能高温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