扫地履带车(未完待续)

楼主(2013-01-12):
*拟实现:
1.自充电
2.遍历各房间
3.蓝牙方式连接入家庭局域网

*基本功能模块:
1.超声/触碰躲避障碍
2.RFID读取,修正坐标
3.蓝牙

主要部件:
1.控制器是以前做项目完成的MEGA64的主板,有光耦输出、AD采样通道、485、232、SD卡、实时时钟,引出PWM和计数器IO来驱动电机、舵机
2.车体是买的现成的履带底盘
3.RFID用RDM630,买的现成的、
4.L298驱动电机,信号经光隔离,电源也是相对于单片机隔离的独立供电

目前搭建了整体架构

楼主:
自留地~~~~~~~~·

2013-1-13:
把车架上的编码器连到单片机T1口计数,一点反应也没有
拆下来编码器一看,尼玛奸商啊,你说的施密特哪儿呐,你妹的

这是厂家网站上的一个文件,有关编码器的功能说明

顺便来一张车体拆解图

网友:
我小板凳,又一火贴

网友:
扫地?咋没看到有相关机构?

网友:
扫的不是地……呵呵

网友:
难道扫的是  ....... 寂寞?

楼主:
吸尘器机构以后再说 先实现到各个房间转圈

网友:
我也喜欢玩车

网友A:
我现在也再做车  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底盘   楼主的不错啊

网友B:
这个好像已经有成品了,叫什么家庭清洁机器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像已经有成品了,叫什么家庭清洁机器人

前几年很火, 核心技术是遍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也再做车  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底盘   楼主的不错啊

淘宝有RP6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几年很火, 核心技术是遍历

核心技术之一!

楼主:
2013-1-20
车底盘自带光电转速传感器,没有整形电路,今天设计了一套减法器(LMC660,单电源四运放)+施密特电路(CD4093),焊了万能板,费了半天劲
1.光电传感器是开关工作模式,有反光时输出高电平,无反光时输出低电平。电平的幅值受控于三极管导通深度,和与光栅的距离,因为光栅不是均匀平面,转动的360度内有近有远,而且模拟器件固有的离散型,需要整形电路
2.减法器剔除直流成分(无反光时输出的低电平幅值),并对剩余成分做80倍放大,注意,万能板焊接,运放输入端不要焊在电路板上,直接搭焊反馈电阻、取样电阻等
3.运放处理后的信号,有施密特整成完美方波
实际试验了,计数器很好的取样到了广电转速数据。

网友C:
RP5底盘  很贵的啊,不知楼主买的什么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P5底盘  很贵的啊,不知楼主买的什么价?

323.00元
是RP6

网友:
不错呀,我早想有一个啦,可动手能力不行呀

网友(2013-02-27):
引用 楼主:
323.00元
是RP6

RP6应该是路虎底盘吧

你这个应该是168元的RP5吧?我觉得市场上的玩具坦克也就100以内,一个破RP5底盘竟然也要168  还没有控制、驱动电路

不知有没有网友能提供便宜的RP5底盘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