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条语句如何理解?

楼主(2013-01-12):
     void Set(unsinged char  a,unsigned char b)
{ (void)a;
  (void)b;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)}

(void)a;
  (void)b;是个啥子意思?

网友:
在函数体内没有使用到形参a和b,但又不想让编译器弹出警告信息,就空使用一下。

网友A:
(void)a这个是函数吗????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(void)a这个是函数吗???????

只是转成void型而已。
楼上已经说对了。防止编译warning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是转成void型而已。
楼上已经说对了。防止编译warning。

恩  知道了  谢谢提醒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