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有硬件乘法/除法器,在IAR中应如何设置启用?

楼主(2013-01-12):
MCU有硬件乘法/除法器,在IAR中应如何设置启用?

网友:
难道你认为这些功能默认是关闭的

网友:
选对了内核型号就会自动利用那些指令。

楼主:
我尝试使用RL78,这个内核没有对应的除法指令,但是有乘法器/除法器,应该是独立于内核外的一个功能器件。直接使用乘除法不能调用硬件乘法器/乘法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