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从手机音频口获得电能

楼主(2013-01-12):
不知道发到哪个版面好。
之前发过一个MSP430与PC通信的帖子,这个算是另外一部分。

时下手机音频(耳塞)口的外设配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
目前应用最广的就是支付领域了,似乎Square公司在2011年就展开了移动支付业务,推出的刷卡支付方式受到的广泛的使用和好评,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做出了惊人的成绩。现在国内也有很多厂商模仿退出类似产品和服务。

Square的产品

国内的类似产品

从图上可以看出,这些个玩意儿只是利用了手机的耳塞插口,所以电源、通信都在一个耳塞插口。
这个项目Hijack http://web.eecs.umich.edu/~prabal/projects/hijack/ 是另外一个更好的应用耳塞插口的例子。

Hijack如何从手机音频口获得电能

HiJack是一个硬件和软件平台,用来在小型、低耗电周边设备和iOS设备之间建立通信。该系统采用22kHz音频信号,将其转换为7.4mW电能(转化效率47%),可以带动一个TI MSP430微控制器和其它电子元件,允许HiJack和iOS应用进行通信。所有的资料都能在上面给的链接找到,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。
本文就单独对如何从手机音频口获得电能做一个介绍。
下面是我的实验过程:
1. 手机的耳塞插孔简介

如何从手机音频口获得电能
手机耳塞插孔线都是由四根线组成,也就是插头前面分成四部分,1和2是两路音频输出,这个对所有耳机插孔都是兼容的,极个别厂商也许会有例外?至少我没见过。因为普通的3根线的耳塞在那款设备上都可以用,普通耳塞的3、4两根线其实只有一根的,也就是上图中的3、4中间是没有隔开的,就是一跟底线GND。而手机的耳塞插孔3、4有一根是GND,还有一根则是麦克风MIC输入。这两根线好多厂商都不一样,比如iphone就是3对应GND,4是MIC;而我手头的索爱E15i和诺基亚E63则是3对应MIC,4对应GND,华为C8812则跟iphone一样。

2. 电路
这是电路和对应的元器件型号表(价目都列出来了):

J1接耳塞一路输出(另外一路还可以留作他用)。之后是一个升压变压器T1,因为输出的音频电压很低,甚至不能触发后面的FET导通,所以需要先升压。升压完了之后经过FET组成的桥整流电路,再经D1调整以后就得到直流输出。实际做电路的时候发现T1很难买,价格比起这个指导价巨贵,这个指导价是一万片的价格,另外Q1-Q4也不好买,就用了A3401和A3402代替。
做好以后像下面这样,ugly but works:

3. 实验
音频输出找了个Android simple frequency generator的软件,它可以调整输出频率和波形,结果发现输出16448HZ的方波的时候输出电压最大。其实是可以通过最佳匹配输入阻抗来计算这个频率值的,但是不清楚厂商的技术指标,所以直接试也是不错的办法,而且很方便。
华为手机能得到2.2v的电压,发光二接管亮了。

索爱的能得到2.8V。

Hijack的文档上说它在iphone能得到3.5v电压,不曾考究过。如果电压在2.2V-2.8V,可以加个charge pump来调整到3.3V。只要最后功率能达到驱动应用电路就可以了,还未曾试过。

网友A:
这个会引发新潮流的

网友B:
图挂了,分析得很详细

网友:
正弦输出,然后整流滤波,就出来直流电了,关键看手机耳放输出的功率芯片能力。
这玩意太简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挂了,分析得很详细

奇怪,从我这儿看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会引发新潮流的

关于energy harvest的各种新奇技术会是一个新潮流的。
再共享几篇关于energy harvest的文章,方法都很有意思,希望对感兴趣的人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人家2010年就开始,2011年基本就搞完了……国内抄袭产品也是蜂拥而至……
现在居然2013年了……

网友:
找对方向了,这个绝对是个值得研究的领用了

网友C:
嗯,这是老技术了,都有厂家来我们这推过专用于切换"地"和"MIC"的专用芯片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考虑

网友:
挺好的可惜速度太慢。应用领域受限制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做个usb接口啊,,,,

网友(2013-05-31):
好技术,值得研究

网友:
能输入吗?

网友:
手機耳機孔的MIC腳應該有給耳機上的MIC用的偏置電壓吧,雖然提供的電力不是很大,但理論上也好過從L,R輸出波形再整流濾波.............
個人之見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(2013-07-18):
手机耳机是双声道的,利用立体声正反向推挽输出,得到的功率能更大吧?

网友:
以前听过这个应用,不过没注意过如何实现,学习了

网友:
这个比较实用!

网友D(2013-10-24):
好东西,很有用,多谢分享
另外请大神解惑:手机一端音频信号解码部分的程序算法或思路

网友:
类似工业仪表上的HART通讯方式

网友:
时隔多日 又进来看了一遍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好东西,很有用,多谢分享
另外请大神解惑:手机一端音频信号解码部分的程序算法或思路 ...

APP,解码DTMF,FSK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APP,解码DTMF,FSK,

大神你好,还请不吝赐教啊,最近才开始研究这方面的东西,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人都出方案了,情何以堪。。。。我打算采用曼彻斯特编码方式进行数据传输,但是数据到手机端(或电脑端)怎么处理就没有头绪了,您能详细介绍下具体的处理思路或者采用什么算法吗,本人对手机层面的东西不太了解,多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大神你好,还请不吝赐教啊,最近才开始研究这方面的东西,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人都出方案了,情何以堪。。 ...

具体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,我猜的,

手机上面用自己的APP解码,最简单的就是DTMF,这个速度有些慢,编程简单

FSK,速度快一些,当然和USB的速度没的比哈,编程稍微复杂

那个东西上面发送信号就可以了,是不是双向通信,就自己看吧,没有琢磨太多

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,

网友F:
现在都有NFC支付了吧,这个落后很多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具体人家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,我猜的,

手机上面用自己的APP解码,最简单的就是DTMF,这个速度有些慢,编程 ...

哦,虽然还不是太明白,还是谢谢你啊,这些东西自己慢慢研究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现在都有NFC支付了吧,这个落后很多了吧。

苹果不支持NFC哦,

网友G:
这个可以有,mark!
整一个红外led,再整个上位机APP当遥控器用~
我靠,那是不是还能整一个编码的mp3文件,把普通的mp3播放器之类的整成遥控啊,哈哈,好像有搞头可以发挥创意喔~
[想了一下,红外要38k频率载波,音频输出的话速度达不到,,]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可以有,mark!
整一个红外led,再整个上位机APP当遥控器用~
我靠,那是不是还能整一个编码的mp3文件, ...

诚如上面说的,“APP,解码DTMF,FSK,  ”
手机应用端使用DTMF或FSK通过音频接口跟外部小板通讯,同时也起到给小板供电的作用,
这个类似座机电话“拨号”的通讯方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可以有,mark!
整一个红外led,再整个上位机APP当遥控器用~
我靠,那是不是还能整一个编码的mp3文件, ...

红外LED应该可以直接用接口推,确实有搞头

网友:
真是牛人啊....

网友(2013-12-08):
引用 网友C:
嗯,这是老技术了,都有厂家来我们这推过专用于切换"地"和"MIC"的专用芯片。 ...

请问这个是什么芯片啊?

网友(2014-02-28):
多谢详细的原理分析,楼上说简单的朋友真没劲,看不起就别回复

网友:
这个犀利啊

网友:
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,留个印

网友:
正好需要,学习一下

网友:
串贴了 。字数补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