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T8+KIS3R33S模块制作的车载电源

楼主(2013-01-12):
如今,数码产品越来越多,汽车也以进入千家万户,开车出门,带一大堆的充电器却有不便,而手机等数码产品一旦没电了还真没辙,于是利用手头现有的KIS-3R33S模块和LGT8(SSOP24封装)制作了一个车载电源,原理图如下:

代码在这里:
这个车载电源可同时充两台数码产品,由于加入识别电路,可为“爱疯”充电。
需要充电时,将专用插头插入点烟器,按S1键启动电源即可,代码中设置USB1最大充电电流为1A,USB2最大充电电流为2A,一旦超过将关断电源进行保护。

网友:
有点像USB-BDM的外壳。外壳真不错!

楼主:
外壳是在阿莫邮购部买的

网友:
这样1117不会烫吧?

网友:
16MHz下LGT的电流也就6mA左右,LM358吃饱了也就20来mA
加起来最多30mA.
压差=9V
功耗差不多是270mW,不算高

网友A:
带电池比较好

楼主:
这个车载电源做了两版,一个ADC检测不带运放,但是LGT的ADC基本上无法检测到30mv以下的电压值,不能准确识别外接数码设备充电即将结束的电流值,于是又做了带运放的,期待LGT下一个版本能改善ADC性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电池比较好

这不是移动电源,是车载电源

网友:
看了半天没看懂。。楼主加个单片机有何用途?光一个DCDC有何不妥?

楼主:
如果直接使用DCDC模块当然也可以,但是模块直接输出3A电流,没有过流保护。加单片机一来是为了通过ADC检测充电电流达到过流保护的目的,二来可以一键控制开关电源和控制LED完成充电状态显示,如果LGT下一个版本的芯片改善了ADC性能,可以不用加运放,到时我再加一片5110,可以直接把两路充电电流显示出来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做个带电池的

网友(2013-05-10):
顶楼主,东西很实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