聚乙烯(PE)的台面坏了,有什么东西可以修补吗?

楼主(2013-01-12):
X宝上花几十大洋买的聚乙烯台面(其实就是那种白色的PE切菜板),不小心被刀给凿了个深6mm的窟窿,如果重新铣台面肯定不划算(铣去6mm肉痛)。

想对这个凹坑修补,才发现聚乙烯这玩意很难补!之前我用PVC台面,一般是在凹坑里塞满ABS碎屑,然后滴几滴氯仿,等一晚上铣平该处就OK了。

但聚乙烯好像根本无法与abs及其他胶水粘合,刀一碰修补材料就掉了,谁知道聚乙烯台面怎么补啊?

网友A:
将错就错,在此处钻孔,攻丝, 上一颗聚乙烯螺钉,铣平该聚乙烯螺丝,如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错就错,在此处钻孔,攻丝, 上一颗聚乙烯螺钉,铣平该聚乙烯螺丝,如何? ...

高人,我咋没想到?PE螺丝我手上一堆,正愁没地方处理!!!

网友:
期待看到修补前后的照片哦

网友:
可以试试弄点聚乙烯碎末填到坑里,用焊贴片的热风枪吹溶,再把多出来的用刀削平。

网友:
玩滴蜡如何?

网友:
嗯 楼上的都很有创意……

楼主:
哥俩好、接PVC水管的专用胶水、502、久而久、热熔胶统统都试了,结果是根本粘不住PE,稍微一用力就能剥下来,X宝上有几家号称能粘PE的专用胶水,看买家评价还是粘不住,就不敢买。
昨天祭起了40W电烙铁,用了一些PE碎屑做填充料,终于成功补好台面,除了看上去脏一点,效果是不错滴~~~

网友B:
补PE台面用热熔,又学了一招;
楼主可否说说PE台面与PVC台面的优缺点比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补PE台面用热熔,又学了一招;
楼主可否说说PE台面与PVC台面的优缺点比较? ...

PVC台面: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购买:材料虽然便宜,但我们这里难买,市场上都是好大一张起卖,估计至少2平米,根本用不了那么多,如果店家不包切割,都不知道怎么运回去。X宝上买更贵,都没碰到一家能拆零切割的,光运费都快赶上材料费了。
性能:铣平的时候,铣下来的都是很小的碎屑,虽然脏,但铣台面的时候人可以不在边上
健康:铣台面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,肯定不利于健康,我都是戴防毒面具靠近的
修补:万一切割的时候弄坏了台面,我一般都是拿ABS工程塑料做填充料:小修补用abs碎屑、大的修补直接用abs细条,几个毫米的小修补,滴几滴氯仿就行了,等一晚上就干透了,然后铣平该处,除了疤疤瘌瘌难看点,修补效果一流!abs的强度完全可以满足修补台面的需要,而且与PVC台面的粘合非常紧密,几乎是融合在一起

PE台面:
购买:PE肯定比PVC贵,但我买的是X宝上的切菜板,2.5CM厚,300*400那么大一块,包邮74元,比买门板那么大一块PVC板要实用得多,因此我前一阵子买了一块PE切菜板,但问题也来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性能:铣PE台面是一件痛苦而危险的事情,因为铣下来的不是碎屑,而是一条条的塑料线,就像塑料绳的那样的玩意,如果不及时清理,随时会缠绕在刀具上:高速运转的刀带动高速运转的PE线,会轻易打花之前铣平的台面,会导致返工!只能守在边上,随时清理铣下来的塑料线,说实话这很危险,不论用手还是用筷子、镊子,一旦碰到刀具,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健康:既然是切菜板,当然无毒,铣台面的时候完全闻不到不愉快的味道
修补:试了很多方法,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办法就是用电烙铁热补,我是用外热式电烙铁,弄了根细铜条塞在烙铁头的位置,专门用来热补的,因为烙铁一旦用来修补台面,烙铁头会变得很脏,根本没法用来焊元件,而且热补的时候味道难闻,估计高温下PE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,会产生有毒气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VC台面: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购买:材料虽然便宜,但我们这里 ...

感谢你的详细解说,对于合成材料我还是小白阶段,以后要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清理用小毛刷清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