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T LQFP的新玩法~

楼主(2013-01-12):
大概去年11月我收到了LGT8F08A正式版本的样片,不过因为在学校里还没时间去用。
今天我做了一个TQFP转出2.54mm的板子。然后就上电测试一下。发现TQFP32的封装其实GND已经内部连在一起了。然后就诞生了如下的最小系统……

下面是被改造过得LGT仿真器。然后面包板上是一个LED。至于那个转接板上是LGT8F08A。

找不着直插电阻了。只好学杜某人的线阻驱动LED

给LGT来个特写

整块转接板。这可能是最最简单的最小系统板子了。晶振没有复位电路没有退耦电容还是没有。就是外接了3.3V的电源和仿真器以及LED而已。
现在这个玩意插东西很蛋疼啊……

楼主:
那个微距的时候咱的IXUS不太给力,手斗就糊掉了……

网友A:
这个焊工。。。

网友B:
为什么邮购部还没有上架呢

网友C:
线阻驱动是什么情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焊工。。。

别说了。那个自制的转接板断线。黄花的温度很高,一会儿焊锡表层就全部氧化了。也没做阻焊层。拖焊立马铜箔就完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线阻驱动是什么情况?

PA口直接接LED,LED负极直接接GND。省掉100R限流

楼主:
开gdb调试LGT的样子……可以设置断点看寄存器。但是如果中断时间长了会莫名其妙退出

可能是LGT SWDICE 的固件的问题。我把所有SWDICE的固件全部试了一遍。都这样。
而且下载程序的时候一遍不行:

必须下2遍才能下进,估计还是固件问题。我这里有个 clone的ATMEL JTAGICE mkII,做AVR调试就没问题。下载程序也不用这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邮购部还没有上架呢

问阿莫吧……我这个是申请的样片……

网友D:
自己做的感光板?在有限的条件下,能做好也很辛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自己做的感光板?在有限的条件下,能做好也很辛苦。

是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