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知道那种红外扫条形码的原理是什么

楼主(2013-01-13):
有点想用51做个红外扫条形码的东西....不知道怎么下手....那个原理是嘛呀?我看到网上有那种成品模块在卖,但是不是很想用他们那种...

网友:
最简单,就买个PS2接口或RS232接口的成品扫描枪,用MCU读就OK了。
模块,可能价格更高。

超市 那种存包柜,就是这么做的。

网友:
你确定用的是红外吗?“红色”与“红外”不太一样吧?

网友:
那是激光来着

网友A:
红色激光,我拆过几个,有用线阵CCD成像的。现在手机也能通过摄像头来识别一维码和二维码,不知道用摄像头实现能否简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红色激光,我拆过几个,有用线阵CCD成像的。现在手机也能通过摄像头来识别一维码和二维码,不知道用摄像头 ...

摄像头那个看着就怕了...技术不好不敢上...

网友B:
摄像头在黑暗的情况下都不好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摄像头在黑暗的情况下都不好使

扫描枪都有红光照射嘛……摄像头也搞个LED照射就行了

网友:
激光管有红外的,以前的CD光驱780nm就是红外,DVD是红色的680n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