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自己的高边驱动(使用分立元件)的早期版本

楼主(2013-01-13):
这个是我全桥用的早期版本的升压电路,用于驱动高边NMOS管的protues仿真。那个时候还没有示波器,但调出来的性能绝不比有仪器的差。后来用买来的示波器进行了验证。当然再买来示波器之前,根据仿真和实际有多电路进行了优化。目前,先拿出早期版本给大家看看。

楼主:
给大家看看,实际驱动高边时的波形。这个使用后来卖的示波器测的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给大家看看,实际驱动高边时的波形。这个使用后来卖的示波器测的:

楼主你辛苦了。

楼主:
大家看到了吧,有的时候思想是很快的。如果用手雕,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效果了(高手除外)。你尽可以发挥你的才智,在你的大脑里风暴也好(反正我编程、手雕板的时候,别来烦我。否则可能要倒霉~!~),你可以省好多时间来到到较专业级别的水平。甚至能弥补一些测试仪器的缺憾。
不是说,桃木剑、铁剑、大剑、无剑(柳叶刀),哈哈。反正就是这个意思,要逐渐培养这方面的意识。

楼主:
呵呵,这么晚了还有人看贴子。呵呵,谢谢楼上。

网友:
我最近DIY小车,车的电机需要的电流比较大,大约有6-10A,手头有很多的主板拆机NMOS,可惜H桥高边驱动真心没能力啊。

楼主:
呵呵,不知道楼上的电机电压是多少?如果是在24V左右,我可以把我的改进版奉献出来。

楼主:
下面再接着说说为啥会做这个高边驱动的原因,无风不起浪。先看看下面的建模用的是MathCad做的S曲线模型

楼主:
为了照顾没有使用仿真手段的,等再升一级了,上传权限较大了。我上传一些用到的仿真实效屏幕录像过来。

网友:
不错,有点含金量,楼主加油

楼主:
刚才在想这个仿真的最大一个笑话,说出来让大家听听。再看看我的论述。
说:有一老工程师(有点老糊涂的那种),有一天在调试线路板(大家都知道他调了好长时间了)。有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毛孩问:你咋调了这么久,还弄不好呀?老工程师说:“我再考虑用啥样的电感、电容呢?”。小毛孩说:“这还不简单,你瞧我手头就有。给你几个拿去用吧!”。老工程师笑笑说:“还是你用吧,你手里的电容我瞧不上!”。小毛孩就搞不懂了,不就是电容、电感吗?我的电容是宝石的呢,还看不上真怪。
好了,说到这里,我们就看看那位老工程师琢磨的电容电感是啥样的?为啥,为啥好牌子的还看不上?
上图:

楼主:
其中L7、R1是对L1的描述,R8、C2是对C1的描述。如果你手头有MathCad的话,你可以试着将这些输入。尝试着改改L7、R1或R8、C2再根据你所用系统的极限频率,你就知道该使用什么样的L1、C1了。常常看到好多电器设计人员遇到一些问题之后,说更换了电阻、电容、电感线路就好了。但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,好,好到什么程度。是离原来较差一些的叫好,还是对这个系统而言已到了最好。这个系统的最好指标是多大的数?遇到问题,你可以有多少种处理方法使其达到最佳(跟生活差不多,我手里有几个米把这事搞定)?没有量化的确切指标!

网友:
正在看帖。
在1楼的仿真电路图的Q1、Q2、Q3、Q4单元中,貌似缺少一根信号输出的连线(或一个网络标号)。

楼主:
你再仔细看看,呵呵。貌似不少!要不我示波器测量的波形从哪来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再仔细看看,呵呵。貌似不少!要不我示波器测量的波形从哪来呢?

呵呵,仔细地、反复地看过了,之后才发问的。还请楼主看看真假。
如今模拟分析的波形,已经不是那样的了。

另外,PWM 和 Err 直接灌入Q4和Q1的发射结,而没有限流电阻,显然不妥。

网友B:
高端驱动,boost?
高端mosfet驱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仔细地、反复地看过了,之后才发问的。还请楼主看看真假。
如今模拟分析的波形,已经不是那样的了 ...

呵呵,看得仔细。这个就是我最早的一闪念做的。我是赤裸裸展现出来的(有的时候思想的源泉不是完美的),现在的版本早就没有您说的缺陷了。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端驱动,boost?
高端mosfet驱动?

是的,是高端BOOST驱动。呵呵,写的谦虚了点。

网友:
boost的mosfet is in the high side.

网友:
mathcad 计算是基础,这个建模就那样了。
电源设计都先paper design 效率都是计算出的...d电流电压波形....

网友:
有用2803及未简化线路等缺陷的为何拿来献宝,只看到升压但沒看到高辺驱动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刚才在想这个仿真的最大一个笑话,说出来让大家听听。再看看我的论述。
说:有一老工程师(有点老糊涂的那种 ...

gain的曲线实在是不知怎么看。

四个三极管是用来替代ULN2803的吧,或者说ULN2803已替代了三级管。这样能减少元件数量

网友D:
主动升压用一片34063甚至555就行了,用得着自己搭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呵呵,看得仔细。这个就是我最早的一闪念做的。我是赤裸裸展现出来的(有的时候思想的源泉不是完美的),现 ...

哈哈,楼主还是没有回答我的疑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主动升压用一片34063甚至555就行了,用得着自己搭么?

大侠的那个主动升压的高端驱动确实不错,专利类似的也很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gain的曲线实在是不知怎么看。

四个三极管是用来替代ULN2803的吧,或者说ULN2803已替代了三级管。这样能 ...

谢谢,您的回复。确实是这样,要么全是散件,要么就用一个芯片。我选的后者。至于gain曲线如何看,我用下列组图来说明。你可以下载到本地之后,用图片和传真查看器连续浏览就会看到效果了。
注意关心以下几个参数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楼主还是没有回答我的疑问。

最早的设计里,Err是有限流电阻的,而PWM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,我就暂定为脉冲发生源。可以通过其属性项将电压调小一些即可(省了画电阻)马上就可以看到可不可行。哈哈,偷懒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主动升压用一片34063甚至555就行了,用得着自己搭么?

主动升压用一片34063,最早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。就用过了,但是老烧!换了好多方式还是不行。那个时候,示波器还没来。心里那个急呀!索性算了,自己攒!不信搞不出来!当时考虑了555,但外围电路不能整合到一块芯片。于是就打2803的主意了!嘿嘿,用仿真顺利、手抠板顺利、忐忑上电顺利,用三用表的频率计测试和仿真时的差不多。将原来的升压电路拆除,换用后来的。嘿嘿,居然稳定工作了。现在想想,如果没走到绝路上。可能我也看不上2803,但现在不同了。我喜欢分立件,不像集成的就一个。而我可以分立出来,也可以在集成回去。这岂不是更好!使用的设备、仪器却降低了门槛,但性能提升了。

网友:
mark下,有时间在研究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主动升压用一片34063,最早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。就用过了,但是老烧!换了好多方式还是不行。那个时候, ...

如果电路没错,34063烧无非两个原因:过压、电感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电路没错,34063烧无非两个原因:过压、电感不对。

是烧于过压,哈哈。再看看我的分合中的合,上图:

网友E:
先不说方案选择,楼主你用Pspice来画波特图并进行参数扫描不更直接吗?

楼主:
做到这一步,用来调整电压。我多了一个选择,而且几乎是随心所欲了。除非遇到另一个门槛,估计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了。

网友F:
既然是全桥,lz怎么不用自举升压,34063耐压也就50V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先不说方案选择,楼主你用Pspice来画波特图并进行参数扫描不更直接吗?

Pspice是一个选择,但世事无常。。。能多一份选择为什么不呢?Pspice用于电路建模可以(在15年前用过的),可工作是有挑战性质的。你可能要跨越自己的边界,手头有一个既能跨越电路、又能跨越算法实现的工具岂不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既然是全桥,lz怎么不用自举升压,34063耐压也就50V

自举升压是考虑过的,但有的时候性能方面想要再好,就的换芯片和方案。在实验的阶段,能有一个通用型的、性能又能跟得上的。我想他会是一盏明灯指引你到达黎明前的彼岸,我会信赖他。等有明确结果了,我在根据调试参数选用合适的方案。即降低风险、又能增加成功率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您的回复。确实是这样,要么全是散件,要么就用一个芯片。我选的后者。至于gain曲线如何看,我用下 ...

谢谢你的讲解

不过个人知识有限,未能明白什么是穿越频率与相位裕度。唉,想补充也不知从何着手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你的讲解

不过个人知识有限,未能明白什么是穿越频率与相位裕度。唉,想补充也不知从何着手啊。 ...

这部分来自互联网:
穿越频率,因起形象的名,实际为:
截止频率(Wc):用来描述系统频率特性的一个指标,也称剪切频率。其定义为幅频穿越0dB处的频率,截止频率对应的相频曲线上的相位反映了系统的相对稳定性。

相位裕度定义为截止频率(Wc)对应的相位+180°,相位裕度大于0表示系统稳定,小于0系统不稳定。是衡量系统稳定度的一个重要指标。可以看作是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之前可以增加的相位变化,相位裕度越大,系统更加稳定,但同时时间响应速度减慢了,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相位裕度。经研究发现,相位裕度至少要45 ,最好是60 。

因为毕业好多年了,记不得是哪门课里讲过的了,就知道有这回事。哈哈

楼主:
刚才把整理好的,记得整理的有90%了吧,当时。给还没有仿真软件的贴图出来

楼主:
最后给有此软件的给一个贴图中的源文件,呵呵。凑个整,升一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