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上路,找个耳放原理图,好东西大家别藏着啦~

楼主(2013-01-13):
穷学生一枚,目前手里只有k404耳机,想尝试一下耳放效果。简单复杂的无所谓,好东西别藏着啦,拿出来大家交流一下。

网友A:
最简单的RA1 楼主自己搜一下 网上一堆电路。47耳放电路也比较简单,都是百度搜一下就找到的

网友B:
47的都复杂了,我觉得效果好的OPA627+BUF634(或者BUF01),爽到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RA1 楼主自己搜一下 网上一堆电路。47耳放电路也比较简单,都是百度搜一下就找到的 ...

真的好简单~入门先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7的都复杂了,我觉得效果好的OPA627+BUF634(或者BUF01),爽到爆!

不懂什么意思哎,只是元件组合么?具体要怎么组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懂什么意思哎,只是元件组合么?具体要怎么组合?

看一下,就是这个:

http://www.erji.net/read.php?tid=94961

网友:
普诚的PT2309

网友:
有机会我也要试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47的都复杂了,我觉得效果好的OPA627+BUF634(或者BUF01),爽到爆!

胡子叔
没有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7的都复杂了,我觉得效果好的OPA627+BUF634(或者BUF01),爽到爆!

  OPA627加2个10K,2个BC337-25,2个BC327-25,效果也不错。比BUF634便宜。

网友:
现在听TPA6120。电流反馈放大器,高压摆率。我说它的声音纯真透明,有人说没有音乐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胡子叔
没有图啊

点开链接啊!!!!!!!!!!!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点开链接啊!!!!!!!!!!!!!

昨晚点开了
木有原理图
看了一下,估计图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昨晚点开了
木有原理图
看了一下,估计图挂了

昨天还好的。

上GOOGLE搜BUF634 耳放

全是那个图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昨晚点开了
木有原理图
看了一下,估计图挂了

需要登录才有图,我放上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需要登录才有图,我放上来吧

家里电脑登陆了也没有图
公司电脑能看到图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47的都复杂了,我觉得效果好的OPA627+BUF634(或者BUF01),爽到爆!

做两个声道的钱都快够买一个K404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做两个声道的钱都快够买一个K404了。

拆机OPA627  X1 8元
拆机BUF634  X2  25元
阻容件      5元
接插件洞洞板电位器 5元

共42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拆机OPA627  X1 8元
拆机BUF634  X2  25元
阻容件      5元

我还真的在找全新的,万一烧了心都碎了,我怎么没想到用拆机的来先练练手呢

网友:
BUF634 ,高阻神器。 楼主K404要慎用。

网友F:
我给你推荐个电路我目前就在用,很简单我用它推ISK的HP-800阻抗120欧声音不错。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给你推荐个电路我目前就在用,很简单我用它推ISK的HP-800阻抗120欧声音不错。, ...

350v高压有点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一下,就是这个:

http://www.erji.net/read.php?tid=94961

我想问下,如果喜欢听DJ的话电子管功放合适吗?我哪里有四个6P3P不知道符合不符合年轻人口味?我用6N2做的耳放高音不错低音不大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350v高压有点麻烦

50W的控制变压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给你推荐个电路我目前就在用,很简单我用它推ISK的HP-800阻抗120欧声音不错。, ...

这个电路推32欧的低阻耳机推的动吗?电路里的管子是啥型号的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机OPA627  X1 8元
拆机BUF634  X2  25元
阻容件      5元

拆机627,8元一个,可行度貌似不高,有可能假货哈;
且627是单运放,需要两只至少,立体声哈

网友:
我买的就是拆机的,效果很不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给你推荐个电路我目前就在用,很简单我用它推ISK的HP-800阻抗120欧声音不错。, ...

要是你说的就是你楼上贴出来的电路图,那么用6N2做输出级是很不合适的,因为6N2的阳极电流很小,做耳放输出的话,要用变压器输出做阻抗变换才会有好的效果;
如果嫌变压器输出麻烦,想要电子管直接输出,就要选取像6N6这样的低阻输出管子。

网友:
为什么我买的BUF634要50快一个......不是一般的烧啊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莱曼

恩请问这个对管好买么?  在我们这儿电子市场买了几次感觉水水的都坏了N个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恩请问这个对管好买么?  在我们这儿电子市场买了几次感觉水水的都坏了N个了! ...

BD`139/140好买,场管对管才难买,而且贵,还不一定是真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恩请问这个对管好买么?  在我们这儿电子市场买了几次感觉水水的都坏了N个了! ...

好买,本身就是对管,你买批号一致的组合成一对即可。

这个电路板网上都有卖的。效果也不错

网友:
噢谢谢哈!那我放心了去试试呵呵~

网友(2013-03-14):
1969 强烈推荐

网友(2014-01-12):
我用这个,最简单的。

网友(2015-03-30):
引用 网友B:
拆机OPA627  X1 8元
拆机BUF634  X2  25元
阻容件      5元

能留下二手拆机件的购买地址吗?我怕买到假的,谢谢

网友(2015-05-15):
我也想要。

网友(2015-08-27):
max9723  这个还带低音增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