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IOS 中把配置文件和程序下载到epcs4的问题!!!

楼主(2013-01-13):
BSP editor:the section mapping ".entry" maps to a memory region "epcs controller" which is not the required length "0x20"

楼主:
顶上!望高人指点迷津!

网友A:
这个信息太简单了,你有没有按教程一步步走?

楼主:
在NIOS II 8.0上面没事,但运行到9.1 sp1上面就出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在NIOS II 8.0上面没事,但运行到9.1 sp1上面就出问题。

9.1的是软件bug,打个补丁吧,要不然就换最新的12.1,12.1我在使用,是好使的

网友:
转换成JIC文件再下载一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.

楼主:
不是下载问题,是在sopc中设置了epcs为复位地址之后,在nios中出现的错误,编译通不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9.1的是软件bug,打个补丁吧,要不然就换最新的12.1,12.1我在使用,是好使的 ...

12.1应该很大吧。12.1没有bug吗?

楼主:
搞altera着的不容易啊,不知道xilinx会不会好欺负点!!!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信息太简单了,你有没有按教程一步步走?

麻烦hhxb你说说具体方法,并且上传教程。谢谢你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麻烦hhxb你说说具体方法,并且上传教程。谢谢你了。

我是按黑金教程弄的,你可以去网上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2.1应该很大吧。12.1没有bug吗?

12.1没有bug,如果你不用高端的芯片的话,只要下2个文件,每个有1.7G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麻烦hhxb你说说具体方法,并且上传教程。谢谢你了。

后来有进展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来有进展吗?

nios 程序烧写奇怪现象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16482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2.1没有bug,如果你不用高端的芯片的话,只要下2个文件,每个有1.7G

有空试试12.1,现在8.0还好用,到不好用时,再换。